寻求能监控土中物体的传感器

楼主:
寻求传感器:想象这么一个过程  一根长10m的锚链(钢)埋在地下5m处, A点和 B点分别是两端,现在我把A端固定,用手拿住B端,竖直向上提锚链直至到地面,这个过程中,锚链整体就会像一条链子一样呈一定的弧度,我要知道每个时刻锚链在土中的形态,请问有什么传感器能实现?
有什么比较好点请联系 meisen8866@163.com

网友:
无法实现,楼主的比喻也不恰当,是不可能存在的情形。想取得有效的帮助,先正确、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
10m的锚链(钢)埋在地下5m处, A点和 B点分别是两端

横着埋,还是竖着埋

A,B 两端是金属?

网友A:
应变传感器安装在特制的锚链内部 比较难实现 因为需要定制锚链的结构使传感器在提拉的过程中不会损坏
还要保护通信电缆在提拉的过程不会损坏
另一种方案是使用探地雷达类的仪器 可以以非接触的方式检测锚链形变 缺点是成本高精度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变传感器安装在特制的锚链内部 比较难实现 因为需要定制锚链的结构使传感器在提拉的过程中不会损坏 还要 ...

请问探地雷达探测是怎么回事?请详细描述。钱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探地雷达探测是怎么回事?请详细描述。钱不是问题。。。

你查一下资料吧,探地雷达能够“透视”地下的金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