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控制两个PLC

楼主:
PC的一个USB口是否可以控制一台数码相机和一台显微镜(照明亮度调节+物镜转盘),软件和硬件能做到吗?

网友:
搞什么研究的,需要什么样专业软件控制

网友:
生物细胞的显微镜下观察,PC上安装驱动程序后,有一个控制界面,数码相机的图像采集和控制,以及照明亮度和物镜切换的控制。

网友:
2.4 USB接口控制

1)接口程序控制通断电,通电后即可实现拍摄;

2)通过程序接口调节光照强度;

 3)通过接口设置焦平面;

4)通过程序接口调整曝光时间(5-300ms)和灰度系数(gamma值,0.1-10);

5)设备具有唯一标号,通过程序接口可以获取设备唯一编号;

6)程序接口可以获取显微镜当前状态(连接、拍照中);

7)进行多个焦平面扫描;

8)程序接口可以控制获取图像并传输到控制主机。

9)程序接口发出相关指令,显微镜内部可以进入到适于运输的稳定状态。

10)程序接口发出相关指令,显微镜内部可以进入适于使用的状态

11)显微镜所拍摄图像,受光影均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