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基于寄存器配置PWM控制LED的问题,

楼主:
就是想请问一下PWM配好了寄存器,还需不需用IO口打开LED灯?
还是说就直接用PWM就可以让LED变暗和变亮,开灯和关灯?
为什么我的配的寄存器只能在示波器看到占空比,修改占空比对的灯的亮度却没有改变

我在 示波器上看了波形的变化, 跟我配置的寄存器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一样得。但是为什么LED的亮度却没有改变

网友A:
不会吧,是不是二极管接反了?只有这一种可能了,你pwm全开和全关能量灭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是不是二极管接反了?只有这一种可能了,你pwm全开和全关能量灭不?

我给占空比全部给0.没变化。

因为我得灯led1 = 1,直接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给占空比全部给0.没变化。 因为我得灯led1 = 1,直接打开了

pwm控制怎么还=1?啊

网友C:
占空比 的前后修改大点,肯定会有变化的,例如0,25,50,75地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 的前后修改大点,肯定会有变化的,例如0,25,50,75地修改。

弄个好了, 弄了半天还是寄存器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怎么还=1?啊

调试好了, 弄了半天还是寄存器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