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了:有关2.4G NRF24L01无线模块

楼主:
通过对2.4G NRF24L01无线模块学习实践,对NRF24L01中英文手册的参考,对其做如下总结,如果想要对NRF24L01进行更深入的理解,还请以中英文手册为主。
一、概述
NRF24L01是一款工作在2.4G~2.5GHz世界通用的ISM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无线收发器包括: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hockBurst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解调器。
二、基本功能
1)真正的GFSK单片式收发芯片
2)增强型ShockBurst功能
3)地址及CRC校验功能
4)无线速率:1或2Mbps
5)SPI接口速率:0~8Mbps
6)125个可选的工作频道
7)低工作电压:1.9~3.6V
三、模块引脚说明
下面以深圳云佳科技有限公司的NRF24L01模块为例,对2.4G NRF24L01模块引脚进行说明。模块如下图所示。
GND——GND
VCC——VCC
CE——数字输入,RX或TX模式选择
CSN——数字输入,SPI片选信号
SCK——数字输入,SPI时钟
MOSI——数字输入,从SPI数据输入脚
MISO——数字输出,从SPI数据输出脚
IRQ——数字输出,可屏蔽中断脚
四、NRF24L01的SPI命令宏定义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个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个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
五、NRF24L01相关寄存器地址宏定义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射频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射频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 状态寄存器
六、NRF24L01的工作模式
6.1、NRF24L01模式配置
6.2、发射模式函数配置
void NRF_TX_Mode(void)
{
NRF_CE_LOW();
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NEL);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NRF_CE_HIGH();
delay_us(130);
}
6.3、接收模式函数配置
void NRF_RX_Mode(void)
{
NRF_CE_LOW();
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NEL);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f);
NRF_CE_HIGH();
}
6.4、发射接收模式说明
1)在发射模式下,CE至少要拉高10us。
2)NRF24L01在接收模式下可以接收6路不同通道的数据,每一个数据通道使用不通的地址,但是共用相同的频道。
3)数据通道0是唯一一个可以配置为40位自身地址的数据通道,1~5数据通道都为8位自身地址和32位共用地址。
4)所有的数据通道都可以设置为增强型ShockBurst模式。
七、NRF24L01的打包格式
7.1、增强型ShockBurst模式下的数据包形式
前导码 | 地址(3~5字节) | 9位(标志位) | 数据(1~32字节) | CRC校验(0/1/2字节)
7.2、ShockBurst模式下与NRF2401等相兼容的数据包形式
前导码 | 地址(3~5字节) | 数据(1~32字节) | CRC校验(0/1/2字节)
7.3、数据包说明
前导码:在发送模式下加入,接收模式下去除,用来检测0和1。
地址:1)地址内容为接收机地址
2)地址宽度可以是3、4或5字节宽度
3)地址可以对接收通道和发射通道分别进行配置
4)从接收的数据包中自动去除地址
标志位:1)PID,数据包识别。其中两位是用来每当接收到新的数据包后加一。
2)七位保留,用作将来与其他产品相兼容
3)当NRF24L01与NRF2401/NRF24E1通讯时不起作用
数据:1~32字节宽度
CRC:CRC校验是可选的
八、小结
1、对于NRF24L01,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收发双方的频道要相同(NRF24L01总共有40个可选频道)
2、注意寄存器的配置
3、地址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