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10.5b

楼主:
刚开始学习使用Modelsim,写了一个简单的计数程序和对应的测试程序,但是仿真不出时序图,求助大家!!!

下面是源程序和测试程序代码,请前辈们帮忙看一下。

counter.vhd 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coun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counter_architecture OF counter IS
    signal reg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k,rst)
begin
    if(rst = '0') then
        reg  <= "00000000";
    els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reg  <= reg + 1;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 <= reg;

END counter_architecture;

counter_tb.vhd 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coun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counter_architecture OF counter IS
    signal reg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k,rst)
begin
    if(rst = '0') then
        reg  <= "00000000";
    els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reg  <= reg + 1;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 <= reg;

END counter_architecture;

之后就是直接设置仿真时间200ns,运行后时序图如下:

网友:
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是tb程序没有给激励,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