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和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

楼主:
负反馈放大电路从输出端的取样方式可以分为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 从输入端的接入电路的方式可以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 最简单的区分方法是:若输出端的反馈取样点跟输出在同一点的话就是电压反馈,不在同一点的话就是电流反馈;在输入端,如果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接在同一输入端的话就是以电流的形式参与计算,是电流负反馈,如果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接在放大电路的不同端子上的话,那么就是以电压形式参与运算,是电压负反馈。
将负载短路,也就是将RL短路,如果反馈信号还存在,就是电流负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为0,就是电压负反馈。
而在运算放大器负反馈电路中,反馈引回到输入另一端则为串联反馈如图4,图中uD与uF串联连接;如果引回到输入另一端则为并联反馈如图5,图中iD与iF并联连接。
(2)电压电流的判断
电压电流反馈是指反馈信号取自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形式。电压反馈以图4为例,反馈电压uF是经R1、R2组成的分压器由输出电压uO取样得来。反馈电压是输出电压的一部分,故是电压反馈。在判断电压反馈时,可以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即根据电压反馈的定义——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成比例,设想将放大电路的负载RL两端短路,短路后如使uF=0(或IF=0),就是电压反馈。
电流反馈以图5为例, 图中反馈电流iF为电阻R1和R2对输出电流iO的分流,所以是电流反馈。另一种简便方法就是将负载RL开路(RL=∞),致使iO=0,从而使iF=0,即由输出引起的反馈信号消失了,从而确定为电流反馈。
运算放大器负反馈电路组态分析
以下守于运算放大器负反馈电路的四种方式:
1,并联电压负反馈
图1(a)是反相比例运算电路。从反馈类型来看,反馈电路自输出端引出而接到反相输入端。设输入电压μi为正,则输出电压μo为负。此时反相输入端的电位高于输出端的电位.输入电流和反馈电流的实际方向即如图1(a)中所示.差值电流 即削弱了净输入电流(差值电流),故为负反馈。
反馈电流取自输出电压(即负载电压) ,并与之成正比,故为电压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输人端以电流的形式作比较,两者并联,故为并联反馈。因此,反相比例运算电路是引入并联电压负反馈的电路。由前面讨论可知,电压负反馈的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并联反馈电路则降低输入电阻。反馈系数F由定义式得出:其中XF为反馈电流,所以反馈系数 。可见,反馈系数具有电导(电阻的倒数)的量纲,称为互导反馈系数。
2,串联电压负反馈
由1(b)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从反馈类型来看,反馈电路自输出端引出接到反相输人端,面后经电阻RL接“地”。设为正,则也为正.此时反相输入端的电位低于输出端的电位,但高于“地”电位, 和的实际方向与电路中的参考方向相反。经RF和R1分压后.反馈电压= —R1它是的一部分。由输人端电路可得出,差值电压,即削弱了净输入电压(差值电压),故为负反馈。反馈电压取自输出电压 ,并与之成正比,故为电压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输入端以电压的形式作比较.两者串联,故为串联反馈。因此,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是引入串联电压负反馈的电路。
反馈系数F由定义式 得 电压负反馈的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串联反馈电路则有很高的输入电阻。
3,串联电流负反馈
首先分析图1(C)示的电路的功能。从电路结构看它是同比例运算电路,故输出电流由上列两式得出 可见输出电流与负载RL无关,因此图1(C)是一同相输入恒流源电路,或称为电压—电流变换电路。改变电阻R的阻值,就可以改变的大小。
其次分析反馈类型。参照上述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可知,图1(c)的电路也引入了负反馈。反馈电压 取自输出电流(即负载电流)并与之成正比,故为电流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输入端以电压形式作比较(),两者串联,故为串联反馈。因此,同相输入恒流源电路是引入串联电流负反馈的电路。
可见,反馈系数F具有电阻的量纲,称为互阻反馈系数。
4,并联电流负反馈
首先分析图1(d)所示电路的功能。由图可得出, 设 ,则得 输出电流 可见输出电流与负载RL无关,因图1(d)是反相输入恒流源电路。改变电阻RF或R的阻值,就可以改变 的大小。其次分析反馈类型。设 为正,即反相输入端的电位为正,输出端的电位为负。此时,和的实际方向即如图中所示,差值电流 ,即削弱了净输入电流,故为负反馈。反馈电流取自输出电流,并与之成正比,故为电流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输入端以电流的形式作比较(),两者并联,故为并联反馈,因此,反相输入恒流源电路是引入并联电流负反馈的电路。
反馈系数
总之,从上述四个运算放大器电路可以看出:
(1)反馈电路直接从输出端引出的,是电压反馈;从负载电阻 的靠近地端引出的.是电流反馈;
(2)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分别加在两个输入端(同相和反相)上的是串联反馈;加在同一个输入端(同相或反相)上的是并联反馈;
(3)反馈信号使净输入信号减小的,是负反馈。
至于负反馈对放大电路工作性能的影响,如降低放大倍数、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改善波形失真、展宽通频带以及对放大电路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影响,和在分立元件放大电路中所述相同。
5,示例:
例1: 试判别图2(a)和(b)两个两级放大电路中从运算放大器A2输出端引至A1输入端的各是何种类型的反馈电路。
解:(1)在图2(a)中,从运算放大器A2输出端引至A1同相输入端的是串联电压负反馈: a. 反馈电路从A2的输出端引出,故为电压反馈; b. 反馈电压和输入电压分别加在A1的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故为串联反馈; c. 设为正,则为负,为正。反馈电压使净输入电压 减小,故为负反馈。 (2)在图(b)中,从负载电阻RL的靠近“地”端引入至A1同相输入端的是并联电流负反馈电路: ①反馈电路从RL的靠近“地”端引出,故为电流反馈; ②反馈电流和输入电流加在A1的同一个输入端,故为并联反馈; ③设为正,则 为负,为正。A1同相输入端的电位高于a点,反馈电流的实际方向即图中所示,它使净输入电流减小,故为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