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工程编译失败

楼主:
请教一下;代码是正确的,为什么编译失败?请指教一下

网友:
路径不对吧,找不到pic.h

网友:
编译器找不到文件,,,

没用过mplab ide编译器,或许编译环境就没建立好,

比如缺少头文件的所有内容,,,

网友:
先看下目录这个文件是不是不存在,不行,就把软件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A:
把文件的路径添加到项目中。这个问题多半是以前项目中的文件使用了绝对路径,没有用相对路径,将项目复制到其他目录或者计算机后,就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的路径添加到项目中。这个问题多半是以前项目中的文件使用了绝对路径,没有用相对路径,将项目复制到 ...

请问一下,是按照下面的方法操作吗?

  大家都知道在MPLAB环境下编译程序,c文件、h文件、编译器生成的文件等等,都会被编译器无情的放在一个项目文件夹下。

  稍微有些讲究的程序员可能就会觉得用MPLAB项目组织的一团糟。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方法,就是将项目中的文件分门别类的放到不同的文件夹下,从而形成清晰的项目树。

方法如下:

右键《工程项目》->《Build Options》->《Directories》->《Show directories for》

选择<output Directory>         设置输出文件路径为  "F:\2.DCCP LED Driver\OUTPUT"

选择<include Search Path>     设置源文件路径为     "F:\2.DCCP LED Driver\code"

编译一下试试,看看是否成功。如果成功,那么我先恭喜你,学会了这样的操作。

但同时,我也想问个问题:如果工程所在的路径发生了变化会怎样?(比如工程从F盘copy到E盘)怎样做才能使工程放在哪里都能进行呢?

接下来就要引入相对路径了。。。

在你的环境目录中,只需做出如下的更改

1.将上级目录去掉,加入"./"

2.将"\"改为“/”

举例说明:

原路径"F:\2.DCCP LED Driver\OUTPUT"

现改为"./OUTPUT"

原路径"F:\2.DCCP LED Driver\code"

现改为"./code"

这种方法无需在开始建立工程时建立文件夹,因为如果没有指定文件夹,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的路径添加到项目中。这个问题多半是以前项目中的文件使用了绝对路径,没有用相对路径,将项目复制到 ...

我这边重新安装了v8.92的IDE,用的破解版PICC 9.6

现在按照上面的方法,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发现什么路径都没有

请问要怎么修改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按照下面的方法操作吗?     大家都知道在MPLAB环境下编译程序,c文件、h文件 ...

类似这样的方法,项目中应该尽量使用相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重新安装了v8.92的IDE,用的破解版PICC 9.6   现在按照上面的方法,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 ...

很久没有用旧版本的MPLAB IDE了,这个对话框下拉后应该有一个include directory选项,可以设置文件目录。

默认目录是当前目录和编译器头文件目录,它不需要特别声明。其他目录就需要在这里添加进去,编译时编译器就会依次去寻找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重新安装了v8.92的IDE,用的破解版PICC 9.6   现在按照上面的方法,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 ...

新版本的MPLAB X IDE的参数设置,虽然界面不同,参数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MPLAB X IDE的参数设置,虽然界面不同,参数是类似的。

老版本下拉include directory选项的选项也是空着的,没有路径,我把output和include都增加了一个新的路径,选中了我整个project的文件夹,编译还是不通过。

网友A:
只需要添加include,看哪个文件没有找到,就添加文件对应的目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添加include,看哪个文件没有找到,就添加文件对应的目录。

谢谢!可以编译了,应该是PICC没有装好,但是现在遇到了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这个程序应该是用的PICC 9.6,但是我装破解版的时候不能生成txt文件用来破解

网上找了很久,下载的版本都是这个问题。就更换了9.83的版本,但是编译的时候,同样的程序checksum和效果都不同。后来在include里面把文件夹路径改为9.6版本的路径,还是对编译结果没有影响。

请问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之前一样的9.6版本,才能正常的修改编译程序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以编译了,应该是PICC没有装好,但是现在遇到了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这个程序应该 ...

编译器版本不同,优化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校验会不同。PICC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如果使用新的芯片,可能需要用XC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版本不同,优化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校验会不同。PICC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如果使用新的芯片,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