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个小电路,谢谢!

楼主:
如图

网友:
IO1看着应该是个输出引脚

网友:
这个要结合单片机连接的两个端口IO1、IO2的功能

D1是5.1V稳压,,

IO2好像是接到单片机的AD模拟口,,,如果输入电压太高,稳压管把这个电压限为5.1V。

网友:
没有实际功能  分析起来这个电路没意义啊

网友A:
应该还有其它连接,仅楼主图中的电路是无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其它连接,仅楼主图中的电路是无意义的。

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单看这部分电路的话,IO1和IO2内部不导通的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IO1导通输出低电平,IO2能够检测IO1状态。

网友:
建议你还是去弄清楚,真没有其它的,那你也不用费心较劲了。

网友B:
要看看IO1和IO2到底是干什么,输入还是输出,数字还是模拟,现在只能猜测,不一定对,有程序看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IO1和IO2到底是干什么,输入还是输出,数字还是模拟,现在只能猜测,不一定对,有程序看程序吧。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