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串口按键控灯(IoT Led前篇)

楼主:
1. 简介

放眼市场上现有的IoT产品,其系统设计可简化如下图所示,其中“远端”为APP、网页等交互方式,红色虚线框中则为IoT设备。

本篇内容将用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按照以下模块结构关系实现按键和串口共同控制LED明灭,并且当按键控制LED时通知串口。

其中我们将用到ATMega4809的GPIO中断、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功能。

2. MCC配置

首先是添加USART1串口,并且使能中断,波特率设置为9600(TTL转USB的GND、RX、TX分别接GND、PC0、PC1)

然后我们添加TC0定时器,并且使能溢出中断,超时时间设置为1ms。之所以需要定时器是为了记录系统时钟,从而可以辅助按键去除抖动。

根据官方文档我们知道PF5是LED,PF6是按键,所以我们将PF5设置为输出端口,PF6设置为输入端口并且使能上升沿触发中断。

最后在中断管理器中打开全局中断

3. 系统流程

CheckNetOK:

检查通讯模块是否联网正常(由于此处没有通讯模块,所以恒返回YES)

Parse Packet:

解析串口数据(收到“0”表示关闭LED,收到其他则表示打开LED)

Judge The Signal:

根据按键状态和串口命令决定LED明灭

Response/Notify:

如果收到串口命令则应答“got”;如果获取按键命令,则通知串口“0”/“1”。

4. 核心代码分析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SystemClockHandler为TC0的中断处理函数,该函数每1ms执行一次,g_SystemTicks记录了当前系统时钟。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KeyInterruptHandler为按键中断函数,每次执行会置位按键标志(KEY_VAL_MASK),并翻转按键LED值(g_KeyValue)。100ms内多次发生中断视为信号抖动,并无视。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分别获取串口和按键值,如果LED值翻转,则重置LED。

5. 演示截图

最后附上工程文件

繁絮至此,但求明细。

MPLAB X IDE工程文件

网友A:
博主能不能将芯片的库函数开发手册发给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主能不能将芯片的库函数开发手册发给我一下

在官网上没找到过函数库相关的开发手册,主要是凭借MCC生成的代码函数名猜用法。

如果想要了解寄存器级的代码库,这里有个ResearchGate的入门指导(很简单,只是个指导)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Aravind_E_Vijayan/publication/263084656_A_Beginners_Guide_to_AVR/links/0f317539bfdd4eab76000000/A-Beginners-Guide-to-AVR.pdf

更深一层可以参考mega0系列的datasheet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egaAVR-0-series-Family-Data-Sheet-40002015C.pdf

另外建议多使用快捷键“Ctrl+|”自动补全,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主能不能将芯片的库函数开发手册发给我一下

谢谢,我自己配了一个ADC和串口通信,串口通信行了,可是ADC没有数据出来。希望博主出一个这方面的配置,给我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博主,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