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电路图原理图,电路图原理图的定义

楼主:
现在很多同学喜欢用word写作,有时会涉及到电路图原理图,而电路图是利用电路的各种符号来表示电路连接,一般是用于研究、工程规划的需要。在设计电路时,工程师可以根据纸上的原理以及符号,进行调试电路,修复错误和提高工程师的工作效率。电路图原理图是电路图的分类之一。

电路图原理图

电路图原理图的定义

电路原理图又叫做电原理图,这种图可以直接体现电子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一般用在设计、分析电路中,通过识别图纸上所画的各种电路元件符号,以及其连接方式,就能够了解电路实际工作时的原理。

电路图原理图的常用符号

一般在绘制电路图原理图时,我们会需要用到许多常用符号,电源、电阻器、开关、电容器、电池等等,在专业的作图软件亿图图示里,这些符号有大量库存。

电路图原理图常用符号

电路图原理图和相似电路图方框图的区别

这两者看起来相似,其实有一定的差别,原理图说白了讲的是电路原理,利用绘制的图纸来了解电路的实际工作,体现电子电路的基本原理。方框图是利用方框和连线表示电路工作原理和构成的电路图,严格来说这也是一种原理图,最大的区别就是原理图详细的绘制了电路的全部原件和连接方式,而方框图只能简单的将电路按功能划分几个小部分。

如何绘制电路图原理图

方法一:利用亿图图示绘制电路图原理图

由于电路图有其特殊性,元器件的标准、符号库的二次设计、导线的连接、标注的规范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专业的亿图图示软件。打开软件,首先可以在文件菜单》选项》设置网格参数,默认水平细分和垂直细分可以改成5。择合适的电路图绘制类型就可以开始了。

绘制电路图

方法二:利用visio绘制电路图原理图

visio虽然是大多人选择画图软件,一般新手用户绘制也比较容易上手,打开软件,选择“工程”选项,找到“电路和逻辑电路”,之后在形状区域选择合适的图形,输入文字说明,即可。

没有不会做的软件,只有适合你的工具,选择合适自己的工具,可以事半功倍,为大家提供两种绘制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相关文章推荐:

3D网络图怎么画,网络拓扑图绘制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