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国内厂商最喜欢的就是打磨芯片外边的标志和型号

楼主:
然后让你维修的时候猜啊猜的,就生怕别人知道你的方案似的,其实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专利保护很多都是看着像个笑话的原因吧,很多人抄习惯了,自己都怕了~

网友:
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了,仿制的成本太低。

网友:
早期的芯片设计  吃过亏  就是抄袭的    有句话叫啥  别让我看见

网友:
现在还有打磨掉后,又再上面混乱喷字的,,,

打磨芯片logo的基本上都是小规模厂家产品档次也低的,

通用芯片怕被盗用方案,或者根本就是山寨别人的,,,

网友:
只有知识产权保护到位,这种现象才会消失。没必要做反而还会增加成本的事不会有人去做,但能获取利益的事一定有人做。

网友A:
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没办法的事。偷偷说,我之前任职过的一家公司就是,老板看到市面上什么产品有商机,就想要做,然后就买个产品回来让我们抄电路,然后自己再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没办法的事。偷偷说,我之前任职过的一家公司就是,老板看到市面上什么产品有商机, ...

说的太对了 ,我也遇到过太多这样的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