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5118 buck-boost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为 使用TI  WEBENCH生成的 buck-boost电路,主控IC为LM5118。
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DC22.0V-DC45V ;
输出电压:DC24.0V ;
持续最大电流:2.0A 。

经测试,当输入为DC24.1V时,输出为DC20.4V,输出异常。

请大神指点,这是什么问题 ?

非常感谢!

备注:
当输入电压是DC27.7V时,输出为DC24.1V,正常。

网友:
输入电流多大

网友A:
这种电路,功率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够

要加上负载,测试电流

网友B:
刚好之前做过LM5118的测试板。WEBENCH设计并无问题。建议检查一下物料的选择。

网友:
已经能输出电压了

检查元件参数要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只是功能测试,所以没加负载,输入电流应该很小

稍等,现在测下 电流

网友:
稳定后,电流0.04A ;

昨天测试时,先用万用表的10A档测,显示0.03,然后,再用200mA档测试,没反应;当时,还以为200mA档是坏的;

换个万用表,还是如此;

今天,把自己家里的万用表也带来了,显示如下:

10A档,开始是0.35A,3秒后,稳定,显示0.04A ;然后,用200mA档测,没反应,我意识到,烧了!

烧了3个万用表的200mA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功率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够 要加上负载,测试电流

谢谢版主!

在输出端,加个1KΩ的负载,此时,输出电压是19.4V.

输入端的电压是24.0V,电流0.05A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   在输出端,加个1KΩ的负载,此时,输出电压是19.4V.   输入端 ...

增大负载电阻,估计达不到设计的负载要求

对照手册如确认电路原理没问题,

建议检查功率电感的设计,管子Q9的选择,

和PCB布局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之前做过LM5118的测试板。WEBENCH设计并无问题。建议检查一下物料的选择。   & ...

谢谢!

吃了定心丸了!

LM5118规格书的典型应用也是DC12V输出的,和你一样

网友A:
具体说来,

重新选择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大些

mos管的峰值电流限制要足够大

PCB布局中,输入输出电容的位置,一定要尽量的靠近输入输出口,尽量的减小功率回路的面积,减少高频噪声对控制器5118的干扰,确保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来, 重新选择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大些 mos管的峰值电流限制要足够大 PCB布局中,输入输出电容 ...

好的,谢谢版主 !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好了!

buck和boost电路,莫名其妙的好了!

第一块测试boost有问题,后来换了一块测试,就好了,啥也没变!空载!

当我换回第一块测试时,也好了!

好奇葩!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带负载能力差!再琢磨琢磨!

网友D:
检查斜坡和软启动,TI的这个方案其实很垃圾,12V输出的效率还不如用3843搭的SEPIC。LM5118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斜坡和软启动,TI的这个方案其实很垃圾,12V输出的效率还不如用3843搭的SEPIC。LM5118贼贵。

3843确实便宜,1元左右

网友A: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直观

带负载能力差应该是和前面的问题相互关联

没有怎么整,就奇葩的好了

说明电感参数就没优化一下

网友:
还有,要改变一下电感参数,再拉一下负载,

或有可能元件布局走线不好,输出大电流时反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直观 带负载能力差应该是和前面的问题相互关联 没有怎么整,就奇葩的好了 ...

初略一算,纹波系数0.4,符合高速响应原则,电感量恬当。高个子进不了门,是砍脚还是把门修高?

你多在TI的官网上找点土豆啃啃,TI的DC-DC基本上是电流模式,都有内健的电感电流斜率仿真器,软启动电容或欠压保护还有周期计数,这几处的电容没搞对的话,就是起不来。

LM51XX这个系列,我天天都在啃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