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中移动模组M6315的机器上传到云平台的历史记录的时间和机器本身记录的时间不一致...

楼主:
带中移动模组M6315的机器上传到云平台的历史记录的时间和机器本身记录的时间不一致,有些相差一个多月,是什么原因?要从哪些方向去分析?

网友A:
先确定上传数据中是否带有时间信息,即判断历史记录中的时间来源为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上传数据中是否带有时间信息,即判断历史记录中的时间来源为何。

有时间信息的,有MCU带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信息的,有MCU带时钟的

如果上传数据带有时间信息,说明终端的实时时钟停止运行过,检查后备电源。如果普遍如此,说明设计存在明显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