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运放放大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都说运放正负输入相等输出是0,这个0是指正负电源的中间点还是绝对地0,还是指相等于正负输入?

如图仿真所示,当正负输入都是1.5v时,运放输出等于输入,并不等于0,电路处于深度负反馈当中,输出不等于0显然是放大前输入的微小不相等引起的,但输入又是明显相等的,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你的输出是1.5V么?“都说运放正负输入相等输出是0”,条件呢?建议你先算一算,别教条

网友A:
那你V1是交流,V2是直流,也不相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V1是交流,V2是直流,也不相等啊

总有一点是相等吧,就分析相等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是1.5V么?“都说运放正负输入相等输出是0”,条件呢?建议你先算一算,别教条

算都会算,假如在开路的情况 ,正负相等, 输出是地  ,还是正负电压中间点 , 还是等于输入?

网友C: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比较器的模式。不考虑Vos情况下,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输出当然等于0.

电路图上的,是负反馈电路,你不能这么分析。。当V1=1.5V的时候,根据放大器虚短,R3电阻左右边,即放大器2脚也是1.5V。R3电阻两端电压都是1.5V,说明什么?R3电阻就没有电流流过; 根据虚断,放大器2脚负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进或流出,所以R4电阻也没有电流流过,那么R4就是等势体了,R4电阻右端,即放大器输出当然也是1.5V。。所以这个没毛病。

网友:
“都说运放正负输入相等输出是0”

只有理想情况下才是这样。实际电路中并非如此。

网友:
“如图仿真所示,当正负输入都是1.5v时,运放输出等于输入,并不等于0”

示波器屏幕中看不到黄色线,无法判断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是否“都是1.5V‘。

既然是仿真,何不将运放两个输入端接到同一点上,例如都接地,或者都接到直流1.5V电源上,然后看看输出是多少?那样不是看得更清楚?

网友:
”电路处于深度负反馈当中,输出不等于0显然是放大前输入的微小不相等引起的“

即使运放两个输入端绝对相等,输出也未必等于零。前面说过:那只是理想情况,而你仿真使用的运放是TL074而非理想运放(顺便说一句:TL074是比较”粗糙“的运放)。

网友D:
实际运放,输出为零时两个输入端电位并不相等,或者说两个输入端之间存在电压。此电压很小,但不为零。这个电压,通常称之为失调电压。对TL974来说,失调电压大致上为数毫伏,而且每片芯片都不大一样,可能某片稍大一些,另一片则可能稍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都会算,假如在开路的情况 ,正负相等, 输出是地  ,还是正负电压中间点 , 还是等于输入?

这个电路输出就是Vo=9V2-8V1,不管什么情况只要V1=V2,输出能算出来.就算你想了解那种极端理想情况也得用正确的仿真模型,而不这个。

网友:
想弄明白你说的情况最好研究研究常用的开关芯片的FB脚,不过也都是用在动态调节上,利用的是动态条件下运放输入相等的情况,如果单纯静态给开环运放输入相等,我觉得没意义

网友:
同意6楼和11楼的意见。

Vo=9*V2-8*V1。

而V1=1.5+1.5*sin(2π*50*t),V2=1.5V,

所以Vo=9*1.5-8*(1.5+1.5*sin(2π*50*t))=1.5-12*sin(2π*50*t),就是图中绿色的曲线方程。当2π*50*t为180°的整数倍时,红蓝绿三条线相交于一个点,此时都是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比较器的模式。不考虑Vos情况下,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输出当然等于0.   电路 ...

还是有毛病,本来该等于0的,现在因为有了电阻却等于1.5,那为什么还说电阻上没有电流,那这1.5V是从哪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际运放,输出为零时两个输入端电位并不相等,或者说两个输入端之间存在电压。此电压很小,但不为零。这个 ...

现在没有讨论失调问题,讨论的是正负输入相等的时候应该等于0,现在却因为有了电阻的存在而等于输入,那这个等于输入电压的输出电压与0的差值从哪来的,反正电阻上没有电流,不应该是从电阻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讨论失调问题,讨论的是正负输入相等的时候应该等于0,现在却因为有了电阻的存在而等于输入,那 ...

“正负输入相等的时候应该等于0”,上面大家都说了,你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明明电路是按照负反馈做的,此时运放电路分析就是按照虚短和虚断来做,既然是虚短了,那就意味着运放的正负输入就是一直相等,怎么能得到输出为0呢?难道所有负反馈运放电路的输出都是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毛病,本来该等于0的,现在因为有了电阻却等于1.5,那为什么还说电阻上没有电流,那这1.5V是从哪来 ...

电路如此,波形符合如此,当然没问题。只是不符合你想象的,或者你想要的而已。。

你的本来就应该等于0是基于什么得出来的,是你的需求?如果是需要那就改电路,如果电路就这样,你认为是0,那是你没有弄清楚放大器基本电路原理。

没有电流就没有电压么?并不是,6楼已经说明了,1.5V就是这么来的。没有电流,所以没有压降,根据欧姆定律,U=IR,没有电流,就没有压差,所以电压处处相等。一直相等到输出端,电路就是这样好好工作的。。不存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4141084 发表于 2019-10-23 14:44 还是有毛病,本来该等于0的,现在因为有了电阻却等于1.5,那为什么还 ...

那大神可以可以回答绝对理想运放输入正负相等,输出是什么,是地0,还是正负电源的中间点,还是等于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讨论失调问题,讨论的是正负输入相等的时候应该等于0,现在却因为有了电阻的存在而等于输入,那 ...

“现在没有讨论失调问题,讨论的是正负输入相等的时候应该等于0”

即使是理想运放,正负输入相等时输出也未必是零,而是不确定的数值(因为运放增益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讨论失调问题,讨论的是正负输入相等的时候应该等于0,现在却因为有了电阻的存在而等于输入,那 ...

“反正电阻上没有电流,不应该是从电阻上来的”

哪个电阻上没有电流?是首帖图中的R3还是R4?

若说是R3中没有电流,仿真示波器图中绿色线和红色线并不重合,即R3两端电压不为零。

若说是R4中没有电流,仿真示波器图中绿色线与蓝色线并不重合,即R4两端电压不为零。

网友: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