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你用得最得心应手的器件传感器】?

楼主:
【聊聊温度检测和应用】

一、【常见家用系列】

  •  电饭锅

  •  热水器

  •  烧水器

  •  饮水机

二、【工业应用系列】

  • 高低温试验箱

  • 电烙铁

  • 加热台

  • 锡炉

三、【芯片软件内置系列】

大神补充一下。。。。。。。。。。。。

射频【放大器】

网友:
收集点好用的 温度检测器件 可以推荐一下

射频【放大器】

网友:
电饭锅使用了2个温度传感器用于测定锅内温度。传感器在电饭煲中的作用是将锅内的温度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然后电脑板对信号分析处理后,对发热盘是否加热做出相应指令。

网友:
热水器,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是利用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原理进行测温的一种传感器温度计。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是目前温度测量中使用最普遍的传感元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