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箱如何维护才能保持性能

楼主:
工控机箱如何维护才能保持性能

    工控机箱是为了适应特殊、恶劣环境下工作的一种工业计算机,它的电源、机箱、主板都是为了能适应长时间不间断运行而设计的。为了更好地使用它,让它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性能,在日常使用中必须对它进行必要、合理的维护。

  目前在很多场合使用工控机箱,但真正能把工控机箱转得很好的也不是很多。经常看到有些人忙活了半天,还是不能把机器故障排除,而有些人用起来则得心应手。这区别即源自用户对工控机的正确管理和维护。对此进行了一点归纳,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工控机箱

  首先,要给工控机箱一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如当机器对磁盘或硬盘进行读写操作时出现震动,驱动器会严重磨损或导致硬盘损坏。如果要靠墙放置,距离墙壁至少应有的间隙,以保证散热良好,否则,会导致元器件加速老化。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

  工控机箱的日常维护:

  一、机箱

   机箱中包括工控电源、无源底板、风扇。工控电源:它是为N小时不间断开机服务的,所以它的性能较好,主要需注意的是尽量减少灰尘的进入,防止灰尘影响风扇的运行。防止瞬时断电,瞬时断电又突然来电往往会产生一个瞬间极高的电压,很可能“烧”坏电脑,电压的波动(过低或过高)也会对电脑造成损伤。因此,应尽量配备电源。另外,还应防静电、防雷击。

  无源底板:它是为各种板卡包括,)(卡、显卡、声卡、网卡等)提供电源的,它的日常维护要注意三点:不能在底板带电的情况下拨插板卡,插拨板卡时不可用力过猛,过大,用酒精等清洗底板时,要注意防止工具划伤底板。

  插槽内不能积灰尘,否则会导致接触不良,甚至短路。插槽内的金属脚是否对齐,有无弯曲,否则影响板卡在系统中的运行,会因此出现开机不显示、板卡找不到、死机等各种现象。风扇:工控箱内风扇是专门为工控机箱设计的,它是向机箱内吹风,降低机箱内温度。它要注意的是:电源是否接到插头上,风扇外部的过滤网要定时清洗(每月一次),以防过多的灰尘进入机箱。
服务器机箱

  二、硬盘、光驱、软驱

  硬盘:不要随意拆卸硬盘,避免振动、挤压。尽量不要在硬盘运行时关闭计算机电源,这样突然关机会导致硬盘磁道损坏,数据丢失。不要随意触动硬盘上的跳线装置。搬运时一定要用抗静电塑料袋包装或用海绵等防震压材料固定好,经常检查病毒,以防侵蚀。在操作系统中有节能功能时要尽量合理使用,以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光驱:在使用中不要随意打开光驱门,不能使用有损伤、盗版光碟,防止灰尘进入光驱内,光驱在使用过程中不要震动,歪曲,拍打。数据线要连接通畅,保证光驱读盘顺利。

  软驱:不能把坏盘、有毒盘放入软驱中,勿使用劣质和发霉的软盘,以防划伤磁头。当软驱正在对磁盘进行读写操作时(软驱指示灯亮),不要强行将磁盘取出,以防损伤磁头或使磁头偏移,导致无法正常读写。

  三、主板(卡)工控机箱主板是专为在高、低温特殊环境中,长时间运行而设计的,它在运用中所要注意的是:不能带电插拨(内存条,板卡后面的鼠标、键盘等),带电插拨会导致插孔损坏,不能用,严重的甚至会使主板损坏。主板上的跳线不能随便跳,要查看说明书或用户手册,否则会由于不同型号主板的电压设置不同而导致损坏。

  对主板的灰尘应定时清洁,不能用酒精或水,应用干刷子、吸尘器或皮老虎把灰尘吸完或吹掉。保持主板上内存扦槽的干净,无断脚、歪脚。主板下插入无源底板中的金手指要干净,在底板上要插紧、插到位。

  四、各种板卡(显卡、声卡、网卡等)

  板卡所要注意的就是防尘,插脚要完好,板卡竖直插入不能歪曲,并且板卡外插孔上的连接件不能带电拨插。

  以上是工控机箱使用中应注意的,服务器机箱也同样使适用。只要你勤于实践,并做到以上几点,是会管理好你的工控机箱系统并保持其长时间稳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