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颗16bit的DDR3能否用6层PCB设计出来?

楼主:
请问下,如果4*16bit的DDR3,正反贴布局,用6层PCB设计,合理的叠构应该是什么样的,6层是否有什么风险?谢谢。

网友:
据说有智能电视的板子用两层板,DDR3.  6层更不是问题。

网友A:
6层DDR3没风险

前提是设计正确合理,4层以上没有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层DDR3没风险 前提是设计正确合理,4层以上没有风险

叠层方面,6层合理的设置是怎样的?4颗双面对贴,数据有8Byte,线比较多,TOP--GND--SIGNAL--SIGNAL--POWER--BOT,这样合理吗?

网友:
6层的可用空间可大了;慢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叠层方面,6层合理的设置是怎样的?4颗双面对贴,数据有8Byte,线比较多,TOP--GND--SIGNAL--SIGNAL--POW ...

6层板,最好是2层地

地层靠近器件层,PCB布线时相对容易点,容易把顶层和地层元器件的地网络引脚,用导线引出,接过孔连到相应地网络即可,这样对PCB板厂来说,考虑制作成本,尽量少用盲孔、埋孔,,,,

因为盲孔、埋孔工艺复杂,出错率高

网友A:
仅仅是建议,设置3层信号层,3层电源层,其中GND为2、5两层,根据情况可3、4中间层为Power和中间信号层。

若中间信号层走线较少,可适当在中间信号层适当进行敷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建议,设置3层信号层,3层电源层,其中GND为2、5两层,根据情况可3、4中间层为Power和中间信号层。 ...

一开始也是准备将2/5层做GND,做的通孔板,主要是双面对贴的DDR,数据/地址等走线较多,占据了4层,DDR投影区域都铺的较满,这样一来,就没有电源平面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