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拜谢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拜谢

网友A:
个人愚见:这个电路是要对输入的电流电压做过零检测吗?第一级运放是将电流电压进行放大,且将电压信号钳位在-0.7~~+0.7V,第二级运放将第一级运放输出的进行跟随且经过BAV99进行限幅,第三级运放将信号进行积分整形。

网友B:
从电路看,IC12中两个运放分别是 IIN+ 和 U1_1Y0 两个信号的跟随器。

IC13中四个运放,有两个输出由反并联的二极管限幅,另两个构成积分器,由 I_ZERO 和U_ZERO 输出。至于限幅和积分是什么目的,不敢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这个电路是要对输入的电流电压做过零检测吗?第一级运放是将电流电压进行放大,且将电压信号钳位 ...

谢谢回答,是的,这就是电压电流过零点比较,请问对电压电流进行过零点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再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看,IC12中两个运放分别是 IIN+ 和 U1_1Y0 两个信号的跟随器。 IC13中四个运放,有两个输出由反并 ...

您好  IC12 不是构成放大吗怎么会是跟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卡时间段 发表于 2019-10-23 21:45 个人愚见:这个电路是要对输入的电流电压做过零检测吗?第一级运放 ...

目的就得看你电路实现的功能了吧,检测这个零点是要去计算什么东西还是干嘛的  这个没办法给你详细,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IC12 不是构成放大吗怎么会是跟随呢

“ IC12 不是构成放大吗怎么会是跟随呢”

看错了,确实是放大,不是跟随,电压增益大约22.3倍。

网友:
感觉IC12的运放构成同相放大,IC13的运放构成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