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按K1蜂鸣器报警按K2D1指示灯亮

楼主:
现在单独的可以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将它们俩结合求解蟹蟹

网友A:
想得到回复,总要把你先前 “单独的可以” 的电原理图和程序贴出来吧?否则各网友怎么能帮你 “将它们俩结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得到回复,总要把你先前 “单独的可以” 的电原理图和程序贴出来吧?否则各网友怎么能帮你 &ld ...

好的我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beep=P1^5;

u8 start=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ound()
{
     u8 i=1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0);
     }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start=1;
          }
          while(!k1);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start=0;
          }
          while(!k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if(start==1)
        {
             sound();
        }
        else
        {
            beep=1;
        }
     }
}

这是蜂鸣器

网友: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2 ^0;      //D1
sbit k1=P3^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led;
        }
        while(!k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这是独立按键

网友:
你的困境在于while(!k1);这句,不能这么干,相当于按K1不松手就不干活了.

所以"单独的可以"要改

网友B:
按键程序我有个贴你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2 ^0;  ...

我想要说的,6楼已经说过了。

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两个按键几乎同时按下(例如先后相差1ms或者5ms),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程序我有个贴你可以看看

好的蟹蟹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说的,6楼已经说过了。 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两个按键几乎同时按下(例如先后相差1ms或者5ms),你 ...

额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