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线电阻问题!真的很蹊跷

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现场有大概60米长的网线已铺设完成。可能是网线质量不是很好,网线头做了几组都没有弄好。怀疑网线有断线的故障,就将网线的一端所有铜线拧到一起,然后在网线的另一端测量任意两条线的电阻。但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测量任意一组“双绞线”时两组的电阻是8.6欧姆左右。绿白-绿、橙白-橙、蓝白-蓝、棕白-棕的电阻都是8.6欧姆。但是非双绞线之间的电阻却是162.7欧姆。如:绿-橙白之间。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给于科普。测量用的是胜利普通数字万用表。

网友:
双绞线一般10Ω/100米到50Ω/100米,如果原来相同后来不同了,估计是材料因素吧

网友:
铜的纯度,对电阻率影响非常大。做导线,应该用电解铜,如果导线是用杂铜制成,电阻就会成若干倍地增加。

网友:
按道理说这样是不合常理的。。。。

网友:
把电阻大的那条线剪一小段(数厘米),其它电阻小的线也剪一小段,去掉外皮,用手指弯折导线,比较两种导线的弹性。纯铜导线的弹性非常小,想怎么弯就怎么弯。如果两导线弹性不同,电阻大的那种弹性强,即可判断两种导线材料不同。

网友:
买网线时要检查,确实有是劣质网线杂质线

有4根纯铜的,4根掺入杂质的,铜包铁的

或4铜4铝    4铜4铁

杂质线电阻大,信号衰减厉害,不能长距离传输信号了

网友A:
看现象是绞对内部存在短路,短路位置比较一致,但是这个概率也太小了点吧,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B:
我想应该是由于线皮的绝缘材料造成的,双绞到一起的线由于接触比较紧密,绝缘材料也参与了导电,因而电阻较小。不在一起的线之间的距离远,所有电阻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由于线皮的绝缘材料造成的,双绞到一起的线由于接触比较紧密,绝缘材料也参与了导电,因而电阻较 ...

“我想应该是由于线皮的绝缘材料造成的”

这种现像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应该是由于线皮的绝缘材料造成的” 这种现像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奇怪的是,按理说8根导线的材料一样长度一样,电阻也应该一样,为啥双绞到一起的线电阻小,分开的之间电阻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奇怪的是,按理说8根导线的材料一样长度一样,电阻也应该一样,为啥双绞到一起的线电阻小,分开的之间 ...

“按理说8根导线的材料一样长度一样,电阻也应该一样”

未必 “材料一样” 。

6楼qwqwqw2088已经说过,可能材料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8根导线的材料一样长度一样,电阻也应该一样” 未必 “材料一样” 。 ...

这种可能性不大,无论从外观上,还是从现象上应该是一样的!任意一组的阻值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能性不大,无论从外观上,还是从现象上应该是一样的!任意一组的阻值接近。

这根60m长的网线肯定不能用了。要确定倒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阻不同,可以拆开,看绝缘是否破损,然后分别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现象是绞对内部存在短路,短路位置比较一致,但是这个概率也太小了点吧,可以买彩票了

网线的某个位置被挤了一下,也有可能双绞线对之间全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