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无线接收组别和频道的知识,关于什么433

楼主:
用图片的内容怎么,可以无线接收信号,六个通道,16个频道。

没接触过无线接收,对这个知识点不理解。写不出来程序。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一个最简单的ASK调制的433MHz射频发射模块吧。

网友B:
这是无线接收模块与主机之间的通讯协议吧?你的程序应该与无线接收无关,程序仅仅控制无线接收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一个最简单的ASK调制的433MHz射频发射模块吧。

我也具体不太清楚,所以我有点不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B:
红色线框出来部分,与标注 “433M” 的模块之间关系仅仅是红色线框出部分为模块供电,是否供电由标注为RF-VC-CTR的信号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线接收模块与主机之间的通讯协议吧?你的程序应该与无线接收无关,程序仅仅控制无线接收模块。

就是简单的接收模块,使用一个通道来获取的一个频道吧。我具体也不太清楚。老师需要我们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色线框出来部分,与标注 “433M” 的模块之间关系仅仅是红色线框出部分为模块供电,是否供电 ...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遥控器,一个单片机上面LCD显示的数字。

就是能够用遥控器调控LCD的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线框出来部分,与标注 “433M” 的模块之间关系仅仅是红色线框出部分为模块供电,是否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简单的接收模块,使用一个通道来获取的一个频道吧。我具体也不太清楚。老师需要我们这样做

“我具体也不太清楚。老师需要我们这样做”

你是不大清楚,那我就是完全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遥控器,一个单片机上面LCD显示的数字。   就是能够用遥控器调控LCD的数 ...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遥控器,一个单片机上面LCD显示的数字。 就是能够用遥控器调控LCD的数字”

遥控器发出的信号必定是经过编码的数字信号。要让单片机把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显示在LCD上,你必须知道遥控器是怎么编码的,然后才能够用单片机解码并送LCD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遥控器,一个单片机上面LCD显示的数字。 就是能够用遥控器调控LCD的数字& ...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用遥控来调控数字, 然后LCD上面同步。

我不知道怎么编写, 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用遥控来调控数字, 然后LCD上面同步。  我不知道怎么编写, 没有一点头绪 ...

第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你的接收模块接收到的信号是如何编码的,以及接收模块输出电平等等参数。不知道这个,别的事情都免谈。

当然,也可以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试,不过我猜你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你的接收模块接收到的信号是如何编码的,以及接收模块输出电平等等参数。不知道这 ...

我现在就是弄不懂接收函数 改怎么写, 怎么判断高低电平,来达到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弄不懂接收函数 改怎么写, 怎么判断高低电平,来达到接收

接收无线信号,应该不是你的程序所要完成的工作,而是接收模块的工作。

接收模块接收无线信号,至少要转换成你的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数据。首帖图片所说通讯协议,规定了起始码、数据0、数据1的波形,其中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最小时间是600us,只要你的单片机可以识别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长度就可以区分起始码、数据0和数据1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收无线信号,应该不是你的程序所要完成的工作,而是接收模块的工作。 接收模块接收无线信号,至少要 ...

这个我也理解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无线信号,应该不是你的程序所要完成的工作,而是接收模块的工作。 接收模块接收无线信号,至少要 ...

您有这一类得案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理解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这个我也理解了”

那就好办。

你需要使用一个定时器,每100us产生一次中断。还需要四个字节(32位)的缓冲区存放收到的数据,22个字节的缓冲区存放定时器中断数,一个标志位表示当前接收状态是等待还是已经接收到起始码。

无论起始码还是数据码,都是下降沿开始,所以接收最好使用一个外部中断引脚。

网友:
外部中断发生,先检查标志位,判断是否已经接收到起始码。若已经接收到起始码,转接收数据程序,若未接收到起始码,则为接收起始码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年后的自己 发表于 2019-10-26 09:36 这个我也理解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这个我也理 ...

您这样说了, 我还是很惭愧得不知道怎么写。您有没有类似得代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