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里面怎么仿真声控电路?求指导,谢谢

楼主:
1芯积分

求助,proteus仿真里面怎么仿真声控电路?求指导,谢谢

网友:
声控电路必有个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可以称之为传感器。仿真时根据你的传感器说明书中传感器输出特性,用个相近的信号源(电压、电流或者电阻)来代替这个传感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