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522替代RC522/FM17550/FM17520/RM522/NZ3801

楼主:
 SI522是应用于13.56MHz 非接触式通信中高集成度读写卡系列芯片中的一员。

  SI522的主要优势

1. 直接PIN2PIN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NZ3801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 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4. 价格方面相对于同等产品也是占主要优势。

SI522的概述

     S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器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

无需外围其他电路,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IEC 14443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

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ISO/IEC 14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

ISO/IEC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CRC)

    Si522 支持MIFARE 产品。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与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848kBd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卡过程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

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提供以下主机接口:

    1.SPI(串行外设接口)

    2.串行UART(类似RS232,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3.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参数和特性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

带缓冲的输出驱动器,使用最少的外围元件与天线连接

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

读写器模式的典型操作距离高达50mm,取决于天线的尺寸和圈数

读写器模式下支持MIFARE 系列卡

支持ISO/IEC 14443 A 更高速率通信,最高达848kBd

支持多种主机接口

-SPI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0Mbit/s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RS232 串行UART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228.8kBd,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64 字节发送和接收FIFO 缓冲区

灵活的中断模式

低功耗硬复位功能

软件掉电模式

可编程定时器

内部振荡器,连接27.12MHz 石英晶体

2.5V 3.6V 供电电压

4.5uA1 超低自动寻卡电流

CRC 协处理器

低功耗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MCU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
卡过程中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功能。

低功耗自动寻卡
Si522 通过置位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
(Auto Carrier Detect),置位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
醒检测卡。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MCUDivIrqReg
寄存器的ACDIRq 位置位,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行卡操作等。通过
中断唤醒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使能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IRQ 引脚。定
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通过设置ACDConfigA 寄存器的MDelay[5:0]
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
无需MCU 干涉,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从而降低MCU 功耗,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
统只存在MCU 关断功耗和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
在无卡时读取当前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
ACDConfigC ValSet[6:0]中,然后使能ACD 模式,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
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
操作,最后再次使能ACDEn 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边沿触发
模式中,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
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
置并置位ACDEn 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

定时唤醒MCU
  为防止MCU 休眠过程中死机,Si522 集成了内部定时器(ACDTimer)用于定时
唤醒MCU。定时唤醒功能需设置DivIEnReg 寄存器的ACDTimerIEn 位使能。唤醒
时间间隔通过ACDConfigH 寄存器配置,该寄存器ACDTimerCounter[7:0]为定时
器值, 计数时钟为自动寻卡的时间间隔, 唤醒时间间隔为
ACDTimerCounter*(MDelay + 1)*100 msACDTimer 定时唤醒MCU 后,需软件复
位,重新配置寄存器,再重新进入ACD 模式

技术交流 马工 13823683914

网友:
最近有个刚开的淘宝网店 广告的力度很大,说是新店优惠,但是不知道 质量怎么样,我看上里面的一个汽车香薰, 大家谁买过的麻烦说下质量,店名天德汽车改装中心,里面东西很多,或者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参考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
顶一下,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