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1021X使用hostapd配置AP热点注意事项

楼主:
在应用AR1021X模块化集成时,一些应用需要用模块来做soft ap使用,这就牵涉到hostapd配置问题,如果配置不好,是没有SSID热点出来!模块有支持双频的,有只支持单频的,具体要认真阅读模块规格书,所以配置的时候要留意!
一般根据对应的Kernel内核版本提供的驱动包,保障物理连接正常,供电稳定,正常编译驱动后,就能加载成功,并正常使用!
以下案例现象:使用hostapd配置AP热点,ap热点出不来!

log信息如下:

ostapd -dd -e /dev/urandom /etc/hostapd.conf &
# random: Invalid entropy file /dev/urandom
random: Tryin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g to read entropy from /dev/random
Get randomness: len=20 entropy=0
random: Updated entropy file /dev/urandom (own_pool_ready=0)
Configuration file: /etc/hostapd.conf
nl80211: interface wlan0 in phy phy0
rfkill: initial event: idx=0 type=1 op=0 soft=0 hard=0
nl80211: Supports Probe Response offload in AP mode
nl80211: Disable use_monitor with device_ap_sme since no monitor mode support detected
nl80211: Add own interface ifindex 4
nl80211: Set mode ifindex 4 iftype 3 (AP)
nl80211: Setup AP - device_ap_sme=1 use_monitor=0
nl80211: Subscribe to mgmt frames with AP handle 0x102ee00 (device SME)
nl80211: Register frame type=0xd0 nl_handle=0x102ee00
nl80211: Register frame match - hexdump(len=0): [NULL]
nl80211: Enable Probe Request reporting nl_preq=0x102ed98
nl80211: Register frame type=0x40 nl_handle=0x102ed98
nl80211: Register frame match - hexdump(len=0): [NULL]

BSS count 1, BSSID mask 00:00:00:00:00:00 (0 bits)
nl80211: Regulatory information - country=US
nl80211: 2402-2472 @ 40 MHz
nl80211: 5170-5250 @ 40 MHz
nl80211: 5250-5330 @ 40 MHz
nl80211: 5490-5730 @ 40 MHz
nl80211: 5735-5835 @ 40 MHz

nl80211: Added 802.11b mode based on 802.11g information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1 freq=241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2 freq=241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3 freq=242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4 freq=242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5 freq=243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6 freq=243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7 freq=244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8 freq=244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9 freq=245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10 freq=245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1 chan=11 freq=246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36 freq=5180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40 freq=5200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44 freq=5220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48 freq=5240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149 freq=5745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153 freq=5765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157 freq=5785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161 freq=5805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2 chan=165 freq=5825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1 freq=241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2 freq=241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3 freq=242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4 freq=242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5 freq=243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6 freq=243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7 freq=244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8 freq=244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9 freq=245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10 freq=2457 MHz max_tx_power=30 dBm
Allowed channel: mode=0 chan=11 freq=2462 MHz max_tx_power=30 dBm

Completing interface initialization
Mode: IEEE 802.11g  Channel: 6  Frequency: 2437 MHz
nl80211: Set freq 2437 (ht_enabled=1 sec_channel_offset=0)
RATE[0] rate=10 flags=0x1
RATE[1] rate=20 flags=0x1
RATE[2] rate=55 flags=0x1
RATE[3] rate=110 flags=0x1
RATE[4] rate=60 flags=0x0
RATE[5] rate=90 flags=0x0
RATE[6] rate=120 flags=0x0
RATE[7] rate=180 flags=0x0
RATE[8] rate=240 flags=0x0
RATE[9] rate=360 flags=0x0
RATE[10] rate=480 flags=0x0
RATE[11] rate=540 flags=0x0

wlan0: Flushing old station entries
wlan0: Deauthenticate all stations
wpa_driver_nl80211_set_key: ifindex=4 alg=0 addr=(nil) key_idx=0 set_tx=0 seq_len=0 key_len=0
wpa_driver_nl80211_set_key: ifindex=4 alg=0 addr=(nil) key_idx=1 set_tx=0 seq_len=0 key_len=0
wpa_driver_nl80211_set_key: ifindex=4 alg=0 addr=(nil) key_idx=2 set_tx=0 seq_len=0 key_len=0
wpa_driver_nl80211_set_key: ifindex=4 alg=0 addr=(nil) key_idx=3 set_tx=0 seq_len=0 key_len=0

Using interface wlan0 with hwaddr 38:e2:6e:0c:04:1f and ssid 'ar1021_wifi'
Deriving WPA PSK based on passphrase
SSID - hexdump_ascii(len=11):
     61 72 31 30 32 31 5f 77 69 66 69                  ar1021_wifi
PSK (ASCII passphrase) - hexdump_ascii(len=8): [REMOVED]
PSK (from passphrase) - hexdump(len=32): [REMOVED]
random: Cannot read from /dev/random: Resource tempo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
rarily unavailable
random: Got 0/20 bytes from /dev/random
random: Only 0/20 bytes of strong random data available from /dev/random
random: Not enough entropy pool available for secure operations
WPA: Not enough entropy in random pool for secure operations - update keys later when the first station connects
Get randomness: len=32 entropy=0
GMK - hexdump(len=32): [REMOVED]
Get randomness: len=32 entropy=0
Key Counter - hexdump(len=32): [REMOVED]
WPA: Delay group state machine start until Beacon frames have been configured

hostapd_eid_deny_mac num_deny_mac:0
hostapd_eid_accept_mac num_accept_mac:0
nl80211: Set beacon (beacon_set=0)
WPA: Start group state machine to set initial keys
WPA: group state machine entering state GTK_INIT (VLAN-ID 0)
Get randomness: len=16 entropy=0
GTK - hexdump(len=32): [REMOVED]
WPA: group state machine entering state SETKEYSDONE (VLAN-ID 0)
wpa_driver_nl80211_set_key: ifindex=4 alg=2 addr=0x6a828 key_idx=1 set_tx=1 seq_len=0 key_len=32
   broadcast key
wpa_driver_nl80211_set_operstate: operstate 0->1 (UP)
netlink: Operstate: linkmode=-1, operstate=6
Failed to set TX queue parameters for queue 0.
Failed to set TX queue parameters for queue 1.
Failed to set TX queue parameters for queue 2.
Failed to set TX queue parameters for queue 3.

wlan0: Setup of interface done.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002 ()
nl80211: Ignore interface down event since interface wlan0 is up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043 ([UP][RUNNING])
RTM_NEWLINK, IFLA_IFNAME: Interface 'wlan0' added
nl80211: if_removed already cleared - ignore event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003 ([UP])
RTM_NEWLINK, IFLA_IFNAME: Interface 'wlan0' added
nl80211: if_removed already cleared - ignore event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003 ([UP])
RTM_NEWLINK, IFLA_IFNAME: Interface 'wlan0' added
nl80211: if_removed already cleared - ignore event
nl80211: Event message available
nl80211: Regulatory domain change
wlan0: Event CHANNEL_LIST_CHANGED (31) received
Unknown event 31
nl80211: Event message available
nl80211: Regulatory domain change
wlan0: Event CHANNEL_LIST_CHANGED (31) received
Unknown event 31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1043 ([UP][RUNNING][LOWER_UP])
RTM_NEWLINK, IFLA_IFNAME: Interface 'wlan0' added
nl80211: if_removed already cleared - ignore event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1003 ([UP][LOWER_UP])
netlink: Operstate: linkmode=-1, operstate=6
RTM_NEWLINK, IFLA_IFNAME: Interface 'wlan0' added
nl80211: if_removed already cleared - ignore event
RTM_NEWLINK: operstate=1 ifi_flags=0x11043 ([UP][RUNNING][LOWER_UP])
RTM_NEWLINK, IFLA_IFNAME: Interface 'wlan0' added
nl80211: if_removed already cleared - ignore event

hostapd.conf配置如下:

interface=wlan0
driver=nl80211
ssid=ar1021_wifi
channel=6
hw_mode=g
ignore_broadcast_ssid=0
auth_algs=1
wpa=3
wpa_passphrase=88888888
wpa_key_mgmt=WPA-PSK
wpa_pairwise=TKIP
rsn_pairwise=CCMP

iwconfig:

# iwconfig
lo        no wireless extensions.
eth0      no wireless extensions.
sit0      no wireless extensions.
wlan0     IEEE 802.11a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37 GHz  Tx-Power=17 dBm
          Retry  long limit:7   RTS thr:off   Fragment thr:off
          Power Management:off
p2p0      IEEE 802.11abgn  ESSID:off/any
          Mode:Managed  Access Point: Not-Associated   Tx-Power=17 dBm
          Retry  long limit:7   RTS thr:off   Fragment thr:off
          Encryption key:off
          Power Management:off

以上信息很明显,是针对只能支持ISM5.8G频段的模块,hostapd.conf配置成了ISM2.4G,只要进行重新配置就可以了!同时提醒,双频是分时双频,也就是工作时候只能支持一种,但是有两种频供选!或者理解成双频供选择,实际选用一种!
针对AR1021X系列WiFi模块(TTIT-1021XMV25、TTIT-1021XP5、SR6225UE、SR6224UE、SR6221UE、SR6235UE、SR5223UD),编译加载的问题,可以提供Log信息,配合有效分析!

以上观点由纳拓科技分享!请勿随意复制、编辑转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natertech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