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射频功放脉冲波形畸变

楼主:
大概150瓦左右的功放,输入脉冲正弦波形,占空比20%,通过功放后,前面5个周期塌陷了。见图,是怎么回事呢?真心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光看图怎么看  大哥

网友B:
“通过功放后,前面5个周期塌陷了。见图,是怎么回事呢?”

“塌陷” 的是哪幅图?前一幅还是后一幅?

网友C:
明显失真了,最简单的,调节下栅极的电压。看看有没有改善。这时要注意电流,免得烧管子,150W的管子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过功放后,前面5个周期塌陷了。见图,是怎么回事呢?” “塌陷” 的是哪幅图? ...

第一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二张图是脉冲结束的部分。有拖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失真了,最简单的,调节下栅极的电压。看看有没有改善。这时要注意电流,免得烧管子,150W的管子不便宜 ...

失真不应该是只有起始和结尾部分吧?中间部分的波形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时间,速度没有跟上,那只管子或是外围供电的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间,速度没有跟上,那只管子或是外围供电的器件

G极是直接外接的2.5V供电的,D级直接接的电源。这部分都是恒定的,输入波形是脉冲波。问题还是在供电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看图怎么看 大哥

你这个输出波形有点过冲,搭配上我的塌陷,估计可以补偿掉。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二张图是脉冲结束的部分。 ...

“第一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二张图是脉冲结束的部分。有拖尾。”

波形完全正常。

该功放肯定是使用LC谐振回路或者类似的元件作为负载。谐振回路在你的“脉冲”(实际上是脉冲串)未开始时储存的能量为零。第一个脉冲到来后,为谐振回路提供一定能量,这些能量并没有在脉冲结束后完全损耗掉,而是损耗掉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第二个脉冲到来使谐振回路储存的能量进一步增加,表现为幅度增加,但脉冲结束后谐振回路的损耗比第一个周期要大(因为电压电流摆动幅度更大)。经过若干周期(理论上是无穷多个,实际上只要几个),脉冲到来提供的能量与谐振回路在一个周期内损耗的能量相等,幅度达到稳定。该过程中,电压或者电流波形的峰值是按照指数规律变化的。在第一幅图片中,可以看到波形峰值是按照指数上升的,大约不到10个周期基本上达到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输出波形有点过冲,搭配上我的塌陷,估计可以补偿掉。呵呵

这个是顶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G极是直接外接的2.5V供电的,D级直接接的电源。这部分都是恒定的,输入波形是脉冲波。问题还是在供电这里 ...

信号调制  还是栅极  150W不可能就一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二张图是脉冲结束的部分。 ...

你的 “脉冲”(实际上是脉冲串)结束时过程与开始时相反,是每个周期原储存在谐振回路中的能量逐渐损耗掉,所以幅度逐渐减小。每个周期损耗掉的能量与这个周期开始时储存的能量之比,就是该谐振回路的Q值。因为Q值通常比较大,比1大得多,所以幅度是逐渐减小的,而且峰值是按照指数规律减小。Q值越大,幅度减小得越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输出波形有点过冲,搭配上我的塌陷,估计可以补偿掉。呵呵

这个输入的是PW  占空比可以调节的   不是CW正玄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脉冲的起始部分,前面几个周期明显比后面的幅度要小,相位也不对。第二张图是脉冲结束 ...

是的,应该是你分析的这样,我是测得50欧姆负载上的波形。输出的匹配肯定是需要LC器件的,因为是低频,所以都是集总参数的。那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入的是PW  占空比可以调节的   不是CW正玄波

我发的也是脉冲波,只不过是加载了正弦波的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入的是PW  占空比可以调节的   不是CW正玄波

第一级driver的输出波形也有点坍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driver的输出波形也有点坍陷的。

那问题提就先纠正 第一级 都这样   后面接到的信号都是塌陷的  问题就不好查了   可以逐级解决好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的也是脉冲波,只不过是加载了正弦波的脉冲。

理解错误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应该是你分析的这样,我是测得50欧姆负载上的波形。输出的匹配肯定是需要LC器件的,因为是低频,所 ...

“那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没办法解决,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如果将Q值降低,那么谐振回路的阻抗也会降低,未必符合电路设计要求。

网友A(2019-10-25):
来自手机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

网友B: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