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485通信中 控制器及485线的末端要各加一120欧姆的匹配电阻?

楼主:
请问485通信中:如下图所示

1、为什么485通信中 控制器及485线的末端要各加一120欧姆的匹配电阻?

2、这个120欧姆的阻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3、哪位能以光的反射 来 通俗的讲解一下,这个匹配电阻在电磁波传送到485线的末端时所起到的作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末端加电阻,这是为了避免末端的反射,即所谓阻抗匹配。

网友B:
为啥我看别人的回答,是说防止乱码啥的呢,也有说是消除信号反射

网友:
反射,换种说法,也算是阻抗没有对,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末端加电阻,这是为了避免末端的反射,即所谓阻抗匹配。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要请教一下:

请问  1、匹配是哪部分的阻抗和哪部分的阻抗相匹配

         2、匹配了电磁波就不反射了,不反射了那传到哪儿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要请教一下: 请问  1、匹配是哪部分的阻抗和哪部分的阻抗相匹配   & ...

“匹配是哪部分的阻抗和哪部分的阻抗相匹配”

严格地说,是发送端输出阻抗、传输线、接收端输入阻抗三者。但实际上传输线各家采用什么线的都有,所以主要是发送端输出阻抗和接收端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要请教一下: 请问  1、匹配是哪部分的阻抗和哪部分的阻抗相匹配   & ...

“匹配了电磁波就不反射了,不反射了那传到哪儿去了?”

在电阻中转化成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匹配是哪部分的阻抗和哪部分的阻抗相匹配” 严格地说,是发送端输出阻抗、传输线、接收端 ...

那为什么是120欧?这个120欧是如何得来的?既然各种线都不一样,那么加这个120欧的话,总的线上电阻不是也是不一致的,因为线有粗细跟材质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是120欧?这个120欧是如何得来的?既然各种线都不一样,那么加这个120欧的话,总的线上电阻不是 ...

“这个120欧是如何得来的?”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猜测是根据双绞线的特征阻抗而规定的。RS485在传输速度较高且距离较长时,要求使用专用的双绞线,甚至要求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而速度不快距离很短时则传输线要求较低,对两端的匹配电阻要求也较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看别人的回答,是说防止乱码啥的呢,也有说是消除信号反射

产生乱码的原因就是信号反射造成的信号叠加,使得波形失真。

短距、低速的应用设计就不需要加匹配电阻了。

网友:
TI的技术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产生乱码的原因就是信号反射造成的信号叠加,使得波形失真。 短距、低速的应用设计就不需要加匹配电阻 ...

从示波器上能看的出 ,分析的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