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
恒流时,二极管两端正向压降随温度上升而减低,但是EBW仿真软件却随温度上升而增大,是不是错了?不知道别的仿真如何?

网友A:
多半是仿真软件中二极管模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仿真软件中二极管模型错了。

   多谢回复。

   我之所以迷惑是,二极管的负阻效应是很基本的知识,为什么仿真软件会弄错?而且三极管也是如此,当温度从默认的27度上升到80度,按照负阻,基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流也增大;但是仿真结果电流变小。

网友:
captzs 发表于 2019-10-25 20:14    多谢回复。    我之所以迷惑是,二极管的负阻效应是很基本的知识,为什么仿真 ...

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恰好相反。

肯定还是仿真软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