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树莓派的 7“ 触摸屏显示器支架 SmartiPi Touch 2

楼主:
4377手演示ORIG 2019 10

这是一个经过更新的,设计精良的支架,为7英寸触摸屏显示器  和  Raspberry Pi提供了时尚,坚固的外观。它与Pi 4兼容,可增加LEGO兼容的各种前面板,甚至还有风扇和安装件!

7英寸显示屏用四颗螺钉固定在机箱中,而Raspberry Pi则封闭在机箱背面的隔间中。一个简单的门盖住了隔室中的Pi,以便将显示带状电缆连接到Raspberry Pi DSI端口。

对于Pi 4,请使用USB C分离器电缆。对于Pi的2和3,请使用Micro USB分离器电缆。

4377详细信息01 ORIG 2019 10

4377详细信息02 ORIG 2019 10

4377详细信息03 ORIG 2019 10

4377套件ORIG 2010 10

网友:
特征:

  • 可调角度
  • 带有摄像头孔的构建块兼容前面板
  • 带摄像头孔的前面板
  • 带30x30mm风扇的门
  • 带GPIO通道的门
  • USB-C分配器(用于Pi 4)
  • 微型USB分配器(用于Pi 2和3)
  • 紧凑型安装座
  • 75mm VESA安装
  • HDMI和音频端口访问
  • 与Raspberry Pi B +,2B,3B,3A +,3B +和4兼容
  • 与Raspberry Pi相机V1和V2兼容
  • 与正式的Raspberry Pi显示器兼容

网友:
看了真觉得不错

网友:
希望可以DIY一个

网友A:
想归想,但是还是需要内部图纸等先辈的实验资料,这样才能做的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归想,但是还是需要内部图纸等先辈的实验资料,这样才能做的出吧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4377

忘记贴网址了,可以参考

网友B:
还是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太高,何必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太高,何必这么折腾。

DIY的乐趣就在于尝试,如果是用当然买成品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