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获取网络摄像头视频流的问题求助!!!

楼主: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STM32F4的MCU的以太网接口和摄像头通信。

要实现2个功能:

1.  满足条件时,MCU和摄像头进行网络连接获取视频流,解码并在MCU驱动的TFTLCD上面实时显示出来。

2.  在特定的条件下面,MCU控制摄像头拍照,并获取这一帧画面,然后保存为图片。

因为STM32F4处理视频流的速度有限,准备选择一款100W像素(1280*720)的网络摄像头,视频编码需要用MJPEG格式(因为MCU解码H.264编码速度跟不上)

现在有2个问题:

1.  网络摄像头是否都可以通过PC电脑对视频流格式进行事先配置? 比如视频分辨率、帧率、还有编码方式等等。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担心100W像素1280*720分辨率,MJPEG格式的解码和显示,如果MCU速度跟不上的话,可以降低帧率或者分辨率,来满足MCU的需要。

2. 按照上面的需求,MCU和摄像头的网络通信,是否一定需要使用ONVIF协议进行通信?还是说用简单的网络协议就可以满足呢? 如果一定要用ONVIF协议的话,我感觉工作量有点大,我在网上找来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一些,都是基于WINDOW和LINUX系统做的。而我现在使用的是MCU,要实现我感觉挺困难的,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大大们能给点建议吗?   感谢感谢!

网友A:
STM32搞这些有点吃力

可以考虑树莓派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搞这些有点吃力 可以考虑树莓派

树莓派没有玩过呢,另外,STM32F429方案都已经确定了。

网友B:
希望楼主早日找到答案

网友C:
1,都可以用电脑设置。

2,通用协议就是ONVI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早日找到答案

哈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都可以用电脑设置。 2,通用协议就是ONVIF

嗯嗯,我现在正在看ONVIF,感觉好复杂,实在不行的话,准备用USB摄像头做,用MCU的USB HOST做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