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单选和复先框比例失调

楼主:
Altium Designer单选和复先框比例失调

对话框右边也有缺失,拉多长都没用

怀疑是和WIN10或高分屏有关,其它软件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AD软件在win10中,有的显卡要修改自定义分辨率,分辨率不需要调的最高,调的越高失真越高,实际情况看软件使用 窗口不被挡住就好了,,,

网友B:
你设置多大的显示比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软件在win10中,有的显卡要修改自定义分辨率,分辨率不需要调的最高,调的越高失真越高,实际情况看软件 ...

看来是个头疼的问题 系统分辨率不设置最高显示文字会模糊 设置最高后很对东西看起来还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多大的显示比例了?

原来设置的124 改成100后AD显示正常 但是其他软件包括网页内容看起来都太小了 奇怪为什么AD的单复选框会被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设置的124 改成100后AD显示正常 但是其他软件包括网页内容看起来都太小了 奇怪为什么AD的单复选框会 ...

可能是AD本身的问题,对相似比较适配没有做好。可以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D本身的问题,对相似比较适配没有做好。可以换一个版本试试

有可能 我先按100%用一段时间看看 不行再换版本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 我先按100%用一段时间看看 不行再换版本试试

我用AD10、AD20,换不同显示比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AD10、AD20,换不同显示比例没有什么问题。

那估计是版本的问题,用习惯这个了一直没换,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估计是版本的问题,用习惯这个了一直没换,有机会尝试一下

可以DIY一个绿色版,就不怕出问题了。可以多个版本共存,互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DIY一个绿色版,就不怕出问题了。可以多个版本共存,互不影响。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