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中,达林顿管用什么作用呢?谢谢了

楼主:
这个图是人家的,图中,整流桥前面是18V的交流电。

我是这样分析的:在上电瞬间,Q2导通,U2输入端,有电压。此时输入电压大于基极电压,三极管断开,此后重复这样的动作。相当于一个脉冲输入。请问这样有什么作用吗?和直接输入比(不加达林顿管)有什么优点?

网友:
在稳压块KA7802前面又串联了一个以Q2为调整管稳压电路,输出电压 = D6的击穿电压 - 0.7V 14.3V

其结果是:Q2分担了输入超过14.3V的那部分电压产生的热量,同时两级串联稳压比单级的输入调整率的指标要好一些。

网友:
这是在7812之前加了一个简易稳压电路,提高整个电路性能。Q2的基极电压被稳压管D6限制,基本恒定。Q2的发射极电压就比这个电压低一个VBE,波动幅度就小了。

网友:
查1N4744为标称15V的稳压管,所以Q2发射极对地电压为14.3V左右。18V交流电压经整流和CE4滤波后平均电压估计为直流18V左右,Q2把18V左右的电压降到14.3V左右。

网友:
Q2是个射极输出器,Q2作用是降低KA7812输出电压,减少KA7812发热。实际上,是把总发热量由Q2分担一部分。

网友:
用Q2是线性稳压的道理

也减少了后级电路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