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和差模,共模可以为0吗?差模可以大于共模吗?

楼主:
关于共模和差模,请问:

1、共模可以为0吗?

2、差模可以大于共模吗?

网友A:
问题的提出,感觉无从回答

共模本身就是是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的信号

差模是相位相反的信号,幅度相等

差模信号有可能大于共模 吧,,,,,,

网友:
1、共模可以为0吗?

是否可以为零,这要看具体电路。

2、差模可以大于共模吗?

这句话当中的 “共模” ,是指实际共模电压,还是指共模电压的最大允许值?如果是指前者,当然可以,如果是指后者,一般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提出,感觉无从回答 共模本身就是是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的信号 差模是相位相反的信号,幅度相等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