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输出不接RJ45使用自定义接口!

楼主:
在做一个小课题,要用到以太网通信,但是DIY设备端不适用RJ45网线接口,要用一种定制的航插接口。那么我的PHY经过一个网口变压器后,变压器的输出端和航插的连接有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

如下图,变压器的输出端 有两个中间抽头,正常来讲两个抽头是要和RJ45的4、5、7、8脚相连接的(第二个图)。但是网线能用到的就是TX 和 RX的四根线。 那么这个中间抽头有什么用么? 我一定要连到航插上么? 如果我引出TX和RX的四根信号线,两根中间抽头电容接地是否可以?

网友:
补充一下,用的PHY是W5500芯片。

网友A:
R9,R10,R11,R12,C18应该必须保留。如果J6的4、5、7、8不接悬空的话,最多是 R30,R31,R34,R32,R33,R36没有作用,可以省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R10,R11,R12,C18应该必须保留。如果J6的4、5、7、8不接悬空的话,最多是 R30,R31,R34,R32,R33,R36没有作 ...

刚才查了一些资料,百兆网络芯片,应该用不到4、5、7、8这四根线。最开始我以为变压器输出端的中间抽头是和4578连接的,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他们几个都共同接到了地,是我一开始理解错了。  这个图是芯片官网给的参考。因为我不用RJ45水晶头,要用自己的连接器,所以想问一下 只用4芯的连接器是否可以,碰巧又遇到了变压器中间抽头问题。 看样子,我把输出端的中间抽头用电容接地,剩下4根差分信号线引到连接器上就可以,对的吧?

网友:
新问题来了,4线的连接器,我该怎么让输出端的中间抽头接地,而且还要和输入端的地隔离开

网友:
百兆网口使用是1、2、3、6四根线。

网友:
网络变压器是用来隔离高压浪涌以及衰减共模干扰的,这种情况下,所以正常需要连接外部电缆时,那四条线必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