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运放、仪表运放、通用运放区别?

楼主:
1、 看到 精密运放、仪表运放、通用运放它们的区别是什么?通用运放好象是常用的运放,好象性能一般。其它就不知道了。

2、 另外通用运放有“轨到轨”的吗?还是轨到轨的运行都是精密运放?

3、单电源运放是不是只有一些信号的运放,才可以?不是所有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网友:
"精密运放“ 相对于普通运放,失调电压较小,失调电压温漂也小,偏置电流也小。

”仪表运放“ 是三个精密运放做到一片硅片上,封装在一起组成。普通运放改变增益靠改变反馈电阻,而仪表运放改变增益靠改变一个联接到芯片两个引脚上的电阻。仪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输入阻抗均非常高,而且两个输入端对地共模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不影响运放工作。仪表运放仅对两个输入端之间的差模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