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耐压与ESD的矛盾

楼主:
ESD需要泄放路径

通常是通过电阻电容泄放到大地里面去。

但是设备又有一个绝缘耐压要求,如果接了上图中的电阻电容,绝缘电阻就等于上图中的电阻。

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电阻太大,静电过不了。

电阻太小,耐压过不了。

而且耐压要求500M以上时都不能焊这个电阻。

这种情况ESD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ESD主要靠这个电容,必要时可以增加这个电容的容量。该电容耐压必须能够抗得住耐压测试时施加的电压。

网友:
有耐压要求的,

防静电要用TVS,选好TVS的参数

可以把电阻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