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调光中的蓝牙wifi转0-10V的一般通过什么技术来实现?

楼主:
智能调光中的蓝牙wifi转0-10V的一般通过什么技术来实现?

网友:
蓝牙等只能提供通讯手段,转化成0~10V还是要接收到命令和数据后通过D/A来实现。

网友A:
目前的主流无线模块包括蓝牙和Wifi模块,此类的模块一般都具备输出PWM或者I2C信号的能力,但是要实现0-10V输出则需要专用的0-10V接口芯片实现。客益电子推出的DAC芯片GP8201可以实现I2C转0-10V,PAC芯片GP8101可以实现0-100%PWM转0-10V电压。

利用GP8201或者GP8101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0-10V电压的输出,来实现0-10V调光电源的智能控制。如果需要增加色温调节,只需要多一路GP8101来控制另一路0-10V调光电源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主流无线模块包括蓝牙和Wifi模块,此类的模块一般都具备输出PWM或者I2C信号的能力,但是要实现0-10V ...

GP8201好像介绍过,再发一下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8201好像介绍过,再发一下资料看看

这边没法插入datasheet,你可以查询上海客益电子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