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
在C语言中,printf函数可以用来打印调试信息,非常方便。在AVR中,可以非常容易的将串口映射到stdout上,从而实现printf功能。

在MCC中,使用方法如下:

在MCC中创建串口时,将Printf support选中,就可以使用printf功能,通过printf打印的内容,就会通过UART3输出。

网友:
如果打开文件usart3.c,就可以看到下面新增的代码,它就是使能printf的关键:

#if defined(__GNUC__)

int USART3_printCHAR(char character, FILE *stream)
{
    USART3_Write(character);
    return 0;
}

FILE USART3_stream = FDEV_SETUP_STREAM(USART3_printCHAR, NULL, _FDEV_SETUP_WRITE);

#elif defined(__ICCAVR__)

int putchar(int outChar)
{
    USART0_Write(outChar);
    return outChar;
}
#endif

#if defined(__GNUC__)
    stdout = &USART3_stream;
#endif

网友:
经测试,现在只能支持printf,不支持scanf函数,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