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管脚约束

楼主:
请教各位,cyclone 10 的管脚约束中,assignment name 中有很多的选项,这些都是怎么用的啊?如果进来的是差分时钟如何来做管脚约束呢?

网友:
如果差分的话,应该在分配管脚的时候,说明它是差分的。我们只是用正值即可。约束的时候,也只用约束正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