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容值问题?

楼主:
DC12V的(C1)电容容值咋这么大呢?

比下边的24V和32V电容容值都大?

必须选这么大么?有啥作用?

网友A:
估计来的12V浪涌厉害   不纯净     加一个 大水缸  让其平静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希望在交流市电意外关断或者掉电时,5V这一路比24V那路稍晚一些停止工作。

网友B:
另一种可能是:5V这一路输出电流较24V那路更大,所以需要更大的电容。

网友C:
如果真的电流大,就需要加一个大散热器才行。还不如前级加一个DC/DC,可以有效提高效率。

网友D:
有好多杂牌电容耐压有虚标的情况,如果是好电容都有一部分余量.

网友E:
7805的输入电容,一般还不能太大,电容容量过大,开机时的浪涌电流会损坏7805,这里1000UF或大于这个,感觉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E:
7805的输入电容,一般还不能太大,电容容量过大,开机时的浪涌电流会损坏7805,这里1000UF或大于这个,感觉 ...

为什么呢?电容容量大了,不应该是更安全一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好多杂牌电容耐压有虚标的情况,如果是好电容都有一部分余量.

嗯嗯,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电流大,就需要加一个大散热器才行。还不如前级加一个DC/DC,可以有效提高效率。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一种可能是:5V这一路输出电流较24V那路更大,所以需要更大的电容。

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估计来的12V浪涌厉害 不纯净 加一个 大水缸 让其平静一下

都是经过变压器+整流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经过变压器+整流桥来的

你可以示波器测试一下   或滤掉低频信号  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