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磁阻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测量磁阻阻抗值时,第一次测试100多K,交换万用表表笔过后,测试出几M,请问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测量磁阻阻抗?楼主使用什么仪器(据楼主说是万用表,但万用表不可能测量磁阻)测量磁阻阻抗?磁阻阻抗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B:
磁电阻,用万用表能测试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磁阻阻抗?楼主使用什么仪器(据楼主说是万用表,但万用表不可能测量磁阻)测量磁阻阻抗?磁阻阻抗的单位 ...

尴尬了,是测量磁珠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电阻,用万用表能测试准确?

是测量磁珠

网友:
那用万用表测不准

磁珠要用LCR电桥,在一定频率下测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尴尬了,是测量磁珠的阻抗,

磁珠的阻抗,一般比较小,用万用表很难测量准确。而且磁珠的标称阻抗是在一定频率下的阻抗,其它频率下测量就很可能不准确。

至于楼主所说交换表笔测量结果变化很大的问题,想不出来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