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8 buck-boost电路 带负载能力差 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为 使用TI  WEBENCH生成的 buck-boost电路,主控IC为LM5118。
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DC22.0V-DC45V ;
输出电压:DC24.0V ;
持续最大电流:2.0A 。

调试时,测试数据如下:

1.无负载时
输入电压:DC29.13V ;
输出电压:DC24.16V ;

2.带32Ω负载时
输入电压:DC23.32V ;
输出电压:DC5.8V。

总结:
无负载时,输出电压正常(DC24.16V);
带32Ω负载时,输出电压 骤然下降到DC5.8V 。

请问:
负载并不大,为什么 输出电压 下降那么多呀 ?

非常感谢!

网友:
测试下负载从小到大的数据

网友:
最好上个实物照片,看看是否有元件选型和layout的问题。

网友:
即使电路有问题,你的输入电压也不应该下降那么多吧?即使负载直接加到输入电源上,也才不到1A的电流。。。。。

网友:
好像同前几天一样的问题,

还是建议把5118的手册仔细通读一下

图中的R58阻值怎么计算的?12.5毫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