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NFC通用读卡器电路图

楼主:
     在当前的许多RFID应用中,设备制造商不一定能决定客户采用什么收发器,特别是收发器芯片。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在某个特定项目中中标的机会,设备制造商必须提供这样的读卡器,要么它能支持市场上尽可能多的收发器芯片,要么它本身至少是比较容易定制的。了要求其能支持一系列协议、标准和收发器外,客户对读卡器可能还有其它功能性方面的要求,如高性能、防冲突、远/近感应距离、移动性及功耗。但在单个读卡器中很难同时满足如此之多的要求。为了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制造商可能需要提供一系列可满足不同要求的读卡器。

  EM4094是一个集成的收发器芯片,它可用于构建RFID读卡器的模拟前端模块。该芯片的数据传输及接收链路允许传送和解码任何通信协议,因此EM4094支持所有EM公司的13.56MHz收发器芯片、ISO15693、ISO14443 A&B、以及Sony Felica协议。通过适当设定,EM4094甚至还可以与NFC设备通讯。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步骤说明一个硬件工程师应该怎样集成和利用EM4094 RFID读卡器电路。

e14a84ffeae139a9

  典型的应用电路配置

  读卡器结构

  基本上,模拟前端模块为RFID读卡器组成部分之一,它负责对数据进行编码/译码,并以适当功率驱动RFID读卡器天线。模拟前端模块本身由微控制器驱动。该微控制器负责管理不同协议的帧译码任务,以及与PC或其它后台控制设备的通信接口(串行接口、USB接口或以太网接口)。一些IC供应商提供集成了模拟前端和微控制器的芯片。在很多情况下,微控制器或集成的存储器空间不是超出需求就是不够用,而独立的模块允许制造商选择最适合其设计要求的微控制器和存储器容量,当然,制造商将依据期望的功能水平、读取范围和功率要求等因素做出决定。由于现在已有像EM4094这样的可提供完整灵活性的芯片,因此下面我们将讨论如何在一个实际的读卡器中集成这一读卡器芯片。图1所示为典型的应用电路配置。

  电源设计

  首先,我们简要讨论一下EM4094的电源设计。该芯片有三个不同的电源引脚,其中的VDDA1和VDDA2用于给内部的天线驱动器ANT1和ANT2供电。每个驱动器可独立受电。由于这两个驱动器可能产生或同步较大的电流,因此建议在VDDA1和VDDA2两引脚之间接入一个3.3μF的电容以给天线提供足够的能量。另外,我们还建议在该电容边上并联两个电容值分别为1nF和100nF的电容,以对电源进行去耦和滤波。

  第三个电源引脚VDD用于给所有其它的内部模块供电。在这条电源线上,工程师将不得不为了上面提到的同样原因接入两个电容值分别为1nF和100nF的滤波电容,它们最好采用由COG和X7R等介电材料制成的陶瓷电容,因此类电容的容差小和温度稳定性较高。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对这三条电源线施加相同的电压(3.3V或5V)。这些电源线还应当与模拟地相连。

  天线驱动器输出

  ANT1 和ANT2为天线驱动器的两个输出端,它们可同相或反相驱动,这使得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连接读卡器天线,以及依据所选择结构的不同产生四个不同功率等级的天线。EM4094还可与一个远端天线一起使用,此时EM4094的输出阻抗(见图3)必须与通信线路阻抗相匹配。

341f96ab716ac50d

  阻抗匹配电路

  若采用同轴电缆,那么在只使用一个天线驱动器的情况下,EM4094的输出阻抗将必须在10欧姆(ANT1可选)和50欧姆之间进行调整;当两个天线并联使用时,EM4094的输出阻抗将必须在5欧姆(ANT1可迁)到50欧姆之间进行调整。为了实现一个良好的阻抗匹配,开发人员可借助Smith图表选择使用一个LC PI网络和选择合适的元件参数值。

  如果读卡器天线能够与EM4094集成在同一块PCB板上,那么你可使用直接天线相连方法(见图2)。在这种情况下,天线和串联电容形成LC串联回路。这一回路的谐振频率为读卡器的频率。串联电阻用于抑制品质因数并将天线的电流设定在EM4094的额定值以下。当天线工作在其谐振频率时,直接连接天线可获得较高的功率。有关IC天线的不同连接方式可参见EM4094应用指南。

  直接天线连接

  收发器信号接收

  RFIN1 和RFIN2是该IC接收链上的两个输入引脚,它们被EM4094用来解调收发器送过来的数据流,其引脚 上的电压必须设定在GND和VDD之间,这两个解调输入必须具有相同的性能和呈现出相同的灵敏度。配合一个外部匹配阻抗电路,这两个输入端可用于解调输入的相位或幅度调制信号。未使用的输入脚应当通过一个10nF的电容接至模拟地。输入引脚的高灵敏度使得读卡器即便在电子标签的最小电源级别上仍能有较远的读取距离。

  安全功能

  当前的许多RFID应用都采用加密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或对身份进行证明。有些加密算法是公开的,有些则不对外公开。有些供应商在源代码或目标代码、或其它独立的安全元件(如SIM卡)中提供他们独特的加密算法。当然,多种可选方案使得设计可十分灵活。你可以在一个传统的微控制器或一个安全的控制器中实现一个或多个算法,另外一个选择是用一个负责安全操作的独立元件来构建一个接口。将这两种方案混合运用当然也是可以的。EM通过SIM卡提供其专有加密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