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电压与单、双电源问题?

楼主:
有资料说目前多数运放都可以单、双电源供电,只要不特别说明只能双电源供电的除外。
这是LMC6482运放设计参考的反向放大和同相放大的“失调电压调零图”,从图上看运放使用的是双电源供电。
1、那么如果是单电源供电,是不是这个失调电压调零电路就可以不要??
2、没有办法调零,是不是有些小信号放大电路也就报废了?
3、是不是可以通过为信号源提供偏置电压可以将信号拉高?

网友:
1、那么如果是单电源供电,是不是这个失调电压调零电路就可以不要??

单电源供电,原来需要失调电压调零的电路,还得要调零。

网友:
2、没有办法调零,是不是有些小信号放大电路也就报废了?

总有办法调零的。只不过某些电路调零比较麻烦一些而已。

不过,大量生产的话,最好不要调零。调零需要手动操作,这会使成本增加。而且调零只能消除失调的影响,而失调电压的温漂不能消除。应该尽量使用高精度运放来避免调零。

网友:
3、是不是可以通过为信号源提供偏置电压可以将信号拉高?

通常情况下,可以。但某些特殊情况,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