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传感器能透过有色玻璃检测到前方有没有人呢

楼主:
RT,好奇那些做人脸识别考勤机的,黑色的玻璃,是用什么传感器判断前面有没有人的。如果全天开着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那对CPU的压力有点大啊,估计CPU烫手。而且这种设备很多还是装户外嗮太阳的

网友A:
玻璃黑色丝印有透明的地方 和手机摄像头一样
可以是摄像头配合一个红外距离传感器 有人时开启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玻璃黑色丝印有透明的地方 和手机摄像头一样 可以是摄像头配合一个红外距离传感器 有人时开启摄像头

但是这台我看了下,两边白色是补光灯,中间两个透明摄像头,其他都是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台我看了下,两边白色是补光灯,中间两个透明摄像头,其他都是黑的了

我的电话证明也能看到一个摄像头 不清楚接近传感器在哪

网友:
人脸识别机一般是用开启摄像头方式来监控的(双目的能看到红外灯一直是点亮的)。我认为是这样处理的:平常先不开启人脸识别算法,只启动基于视频分析的区域运动物体报警算法(这个算法比较简单,运算压力应该不大),等检测到有人后再开启人脸识别算法。

网友:
另外,有些茶色玻璃是可以透过红外光的,可以利用红外测距的原理来判断面前是否有活动的阻挡物(人体)。这个功耗就很小了,类似用于洗手台的接近感应。而类似PIR原理的运动人体感应,一般需要有一个菲涅尔透镜外壳来匹配,尺寸和外观就比较突出了。

网友:
用红外反射对管来判断摄像头前面有没有人即可。

网友:
欧姆龙有个一千块的红外设备...可以调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