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 的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付p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初学stm32,然后想做一个LCD1602显示DHT11温度的作品,然后卡在显示字符这里,通过自己摸索,终于写出了代码,放在这里可以让像我这样的有一些参考,经调试是没有问题的。

开发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ministm32  v3.41。

注释掉的代码可以不用管,因为dht11的程序我还在调试中。

这个程序是用IAR写的,如果有报错请看一下配置有没有问题。

LCD1602.H头文件代码:

#ifndef __LCD1602_H_
#define __LCD1602_H_

#define RW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RW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RS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RS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EN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fine EN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fine GPIO_WriteHigh(GPIOx,a) GPIOx->BSRR=(((uint8_t)(uint8_t)~(a))<<24)|(((uint32_t)(uint8_t)(a))<<8)
#define GPIO_WriteLow(GPIOx,a)  GPIOx->BSRR=(((uint32_t)(uint8_t)~(a))<<16)|((uint32_t)(uint8_t)(a))
#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B, x)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void lcd1602_gpio_ENinput_init();
void lcd1602_gpio_ENoutput_init();
//void lcd1602_gpio_RSinput_init();
void lcd1602_gpio_RSoutput_init();
//void lcd1602_gpio_RWinput_init();
void lcd1602_gpio_RWoutput_init();
void lcd1602_write_cmd(u16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16 data);
void lcd1602_gpio_shujuoutput_ini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word);
//void lcd1602_gpio_shujuinput_init();

#endif

LCD1602.C代码: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ystick.h"

void lcd1602_gpio_RWoutput_init()   //设置RW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RWinput_init()    //设置RW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RSoutput_init()   //设置RS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RSinput_init()    //设置RS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ENoutput_init()   //设置EN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ENinput_init()    //设置EN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shujuoutput_init()   //设置8个数据口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gpio_shujuinput_init()   //设置8个数据口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16 cmd)     //写指令函数
{
    RS_L;
    RW_L;
    GPIO_Write(GPIOB, cmd);
    GPIO_WriteHigh(GPIOB,cmd);
    EN_H;
    DelayUs(5000);
    EN_L;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16 data)     //写数据函数
{
    RS_H;
    RW_L;
    GPIO_WriteHigh(GPIOB,data);
    EN_H;
    DelayUs(5000);
    EN_L;
}

void lcd1602_init()        //1602配置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4);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word)   //1602写字符串函数
{
    while(*word)
    {
        lcd1602_write_data(*word);
        word++;
    }
}

本程序中的延时全部是用滴答定时器进行延时的

滴答定时器 systick.h头文件代码:

#ifndef _SYSTICK_H_
#define _SYSTICK_H_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u32 SysTick_CLKSource);
void systick_init();
void DelayUs(__IO uint32_t timer);

#endif

滴答定时器 systick.c代码:

#include "systick.h"

__IO uint32_t TimerDelay;          //定义可反复查询状态的变量

void systick_init()                   //配置SysTick时钟定时1ms
{
   if( SysTick_Config(72)==1)    //配置Systick重载值
   {
        while(1);
   }

}

void TimerDelay_Decrement()       //产生溢出函数
{
    if(TimerDelay!=0)
    {
        TimerDelay--;
    }
}

void SysTick_Handler()            //Systick中断向量函数
{
    TimerDelay_Decrement() ;
}

void DelayUs(__IO uint32_t timer)       //延时设定函数
{
    TimerDelay=timer;
    while(TimerDelay!=0);
}

主程序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dht11.h"

//u8 temp_h_init ,temp_l_init ,damp_h_init ,damp_l_init ,check ,temp_h ,temp_l ,damp_h ,damp_l ,T_L ,T_H1 ,T_H2 ,D_L ,D_H1 ,D_H2;

void main()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设定时钟为SysTick,72M
    systick_init();
    lcd1602_gpio_RWoutput_init();
    lcd1602_gpio_ENoutput_init();
    lcd1602_gpio_RSoutput_init();
    lcd1602_gpio_shujuoutput_init();
    lcd1602_init();
    while(1)
    {
       // dhtll_init();
       // dht11_readbit();
       lcd1602_write_cmd(0x80);
       lcd1602_char("hello stm32");
       //lcd1602_write_data(T_H1+'0');
       //lcd1602_write_data(T_H2+'0');
    }
}

注释掉的代码可以不用去管。

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显示时空两格,而且字母和设定的不一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