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中 在原理图中 update pcb 功能中有找不到的FOOTPRINT时如何处理

楼主:
如下图所示:

请问PROTEL99中

1、 在原理图中 update  pcb 功能中有找不到的FOOTPRINT时如何处理,如上图中上方红色箭头所示的 0.4这个FOOTPRINT

2、下方红色箭头所示的错误,如何处理。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D3器件,原理图中的元件库文件的管脚和PCB封装库的管脚对应

网友:
图中的错误是因为你的D3没有封装,所以现实没有发现封装,没有封装,自然与此期间相连的网络就会报错

网友:
你在原理图中的D3的封装名称“0.4”与你的封装库里的名称不对应,或者你的封装库里干脆就没有D3这个元件的封装,所以:封装找不到,导入不进来,所以网络也找不到连不上。

把D3的封装找到,搞定,这三条就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