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x0.35 这个形状怎么画出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图中0.35x0.35 就是一条斜边

用坐标定位两点后,连接

网友:
最小的尺寸量程不是很小的吗  在画板的时候   0.0001  只是肉眼看出来有点模糊   其实精度还是有的PCB

网友A:
一般焊盘都设置为长方形,如果真要较真,cadence的话自己找一些书上介绍具体焊盘的具体制作方法

AD的话好像是可以调用具体封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焊盘都设置为长方形,如果真要较真,cadence的话自己找一些书上介绍具体焊盘的具体制作方法 AD的话 ...

我用的是AD,它的形状就4个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D,它的形状就4个可以选择

那还是用长方形吧,焊盘多一个3脚也没关系。

或者在底部做一个小焊盘,然后在画图时,用给这个焊盘覆铜,大小和你的底部焊盘一样

网友:
但是记得要开窗哦,也就是PCB生产时,提示他们那一块不能上绿油,否则焊接不上就很麻烦。

网友:
正方形开窗是个可用的办法

如果按做异形焊盘比较麻烦

或者,如果是TI的可以用软件 Ultra Librarian 自动生成PCB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