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rotel99中在执行update pcb时如何将相关封装库加载进来

楼主:
请问 protel99中在执行update  pcb时如何将相关封装库加载进来  我找不到在哪儿操作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封装库放在默认的库文件下

就能找到了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库放在哪,然后给元器件添加封装的时候找到你的库就行了,还有就是,不是应该在Udate之前添加元器件的封装吗?元器件都没有添加封装,怎么更新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