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中的封装库文件 .lib是不是必须放在.ddb文件才能被加载

楼主:
请问protel99中的封装库文件 .lib是不是必须放在.ddb文件才能被加载

网友:
应该是添加到protel99安装文件的默认文件夹的Library下,,,

才能在操作添加库是被添加

网友:
如果是初学,我是建议学ALTIUM

或者学立创EDA

网友:
你如果是希望回到家里也加班或者到其他的地方使用,那就必须打包到.ddb里面。一般自己的专有库文件都跟随.ddb文件。如果那台机器专门用来PCB,不用加班,那你可以随便放哪里。比如你自己的专有目录页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