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内阻放大器设计问题

楼主:
一生物电极输出大概在300mV正负100mV范围波动,电极输出电流很小大概50nA左右。拟设计方案有四种:
1、先阻抗匹配,后放大。信号进入后电压跟随,在进行同相放大处理。AD采集
2、先阻抗匹配,后放大。信号进入后电压跟随,在进行反相放大处理。AD采集

3、先放大,后阻抗匹配。信号进入后同相放大处理,在电压跟随。AD采集
4、先放大,后阻抗匹配。信号进入后反相放大处理,在电压跟随。AD采集

信号的内阻在6-7MΩ的范围,50nA的电流是可以推动运放工作的。先匹配,后放大,可能在电流放大时引入噪声比较严重,如果是G欧姆级的,果断选择“先匹配,后放大”。所以比较纠结。
请各位高手讨论一下。

网友A:
当然选择第一种方案。

你上个帖使用单电源,反相放大就要输出负电压,单电源怎么输出负电压?负电压也难以直接进行A/D变换。所以第二个方案被否决。

网友A:
其实,楼主所说 “匹配” 和 “放大” 完全可以同时进行,也就是使用一个运放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择第一种方案。 你上个帖使用单电源,反相放大就要输出负电压,单电源怎么输出负电压?负电压也难 ...

谢谢,能说明一下方案3,“先放大,后阻抗匹配。信号进入后同相放大处理,在电压跟随。AD采集”为什么不推荐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所说 “匹配” 和 “放大” 完全可以同时进行,也就是使用一个运放完成。

如果信号在uA范围一个运放的设计没什么犹豫的。关键是信号在nA级别,怕放大器的输出达不到推动ADC的功率。我使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ADC,不是高阻输入的ADC,所以比较“心虚”。保险一点稳妥。单片机ADC的输入阻抗50KΩ,而且电流有一定的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能说明一下方案3,“先放大,后阻抗匹配。信号进入后同相放大处理,在电压跟随。AD采集&rdquo ...

无论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由于放大电路必有相当大的电压负反馈,运放的输出阻抗都是足够低的(通常小于1欧)。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再 “匹配” 了。